[电动] 虎头牌SP222润滑脂10日体验总结

楼主(2020-04-06):
先说结论:非常不建议电动工具保养选择这款润滑脂
开箱详情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837
当初选择这款润滑脂的原因是普通黄油体验糟糕,且这款价格合适并技术文件上各项参数与XHP222基本一致,
后续的高温测试中也顺利通过,320℃直触不液化只挥发,打火机可直接点燃不会滴落
但!
我真没想到在变速箱中它的表现会这么糟糕。
10日的时间基本没怎么使用,家用情况大家也都清楚,没什么活儿干,就偶尔空转+拧点螺丝玩,
10日里用完1块12V2400mah的电池,就这用量。

拆开时,电机与变速箱连接的缝隙中明显流出一丢丢液体,且少量滴落在外壳上,不多,但有

拆开如图,能明显感受到润滑脂有流散且远不如未使用时浓稠

一级行星齿轮组,齿轮架上已经看不到润滑脂存在,只有一些疑似粉末或者说絮状残留物

二级行星齿以及变速档切换齿圈

三级行星齿轮组及打滑外齿圈

取下三级齿轮架后的主轴及打滑滚珠

可以看出来其实三级齿轮这层的情况还行,有润滑脂余量,
部分漏在打滑滚珠层上但不算多,基本没漏到主轴上去,这点是比普通黄油明显要好的
但一二级齿轮的流散情况属实离谱,我真的搞不懂为啥验证了耐高温性质的润滑脂会有这么严重的液化或挥发情况。
猜测原因:1.耐磨性能不够,虽说卖点上明确标出在高速运转中有良好的附着性,但实际情况没感受到这个卖点
2.低温。不过低温不应该是凝固么,有可能会变成流体?
3.与原本润滑脂残留混合后变性(我已经尽可能地清理干净了,里面也用刷子+洗洁精里里外外刷了个遍,除了打滑齿圈深处有部分残留无法清理外,其他地方应该都没啥残留才对)

总结:不推荐购买,16元当做个实验吧
之前的贴子看见有兄弟买了SP222S(二硫化钼),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说说使用感受,如果二硫化钼好用我会再试试...

楼主:
目前来说,个人更倾向的液化原因还是对高速运转的适应性不佳,以后挑润滑不能光找高温,还得兼顾高速

网友:
这个正常的 基本工具一开机 润滑脂就不见了的

网友:
谢谢分享,鼓励鼓励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正常啊。我可是用这个上了三个机子。要是不行还要再折腾

网友:
其实用 球笼油  就挺好的   一般都甩不开的

网友:
附着力要好,粘度不能太大,不然有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说,个人更倾向的液化原因还是对高速运转的适应性不佳,以后挑润滑不能光找高温,还得兼顾高速:sweat ...

我在你原来的贴子里已经提醒过你了,这种润滑脂的锥入度、稠度、抗磨系数较低,适合那些非承受压力的器件使用。
再说你齿轮上的“疑似粉末或者说絮状残留物”是波箱内齿轮组金属表面保护层的混合物,也就是说齿轮已经开始出现磨损了。

电动工具还是购买大牌的,如:NSK、THK、LUBE、MOLYKOTE、KYODO、YAMAICHI、OKS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正常啊。我可是用这个上了三个机子。要是不行还要再折腾 ...

咨询了下技术,解释给我说絮状残留物是添加的纳米微粉,在油脂流散后依旧能起到润滑。
我觉得听听就好,毕竟轻度使用时间不长就这样,那这油脂防流散做的也太差了
不过有一说一润滑效果确实还没出问题,声音一直都很柔和

网友(2020-11-19):
抗剪切性能太差了

网友:
XHP222就行吧?2kg某东经常不到120

网友B:
家用各种各样的润滑脂

网友:
哈哈,找不到便宜好用的润滑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用各种各样的润滑脂

润滑脂怎么装到针筒里?粘度大的润滑脂用针筒抽应该抽不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怎么装到针筒里?粘度大的润滑脂用针筒抽应该抽不上来吧? ...

拔出柱塞,用小刀填。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B:
家用各种各样的润滑脂

都是哪里买的?有些型号貌似没有小包装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怎么装到针筒里?粘度大的润滑脂用针筒抽应该抽不上来吧? ...

拔出柱塞,用别的针筒往里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