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做一块电容点焊机的控制板

楼主(2020-04-06):
近期看到坛子里关于点焊机的帖子又开始冒出来了,以前做过变压器版的控制板,这次就换个花样,做个电容版的。先画原理图3D显示布局还行5元打样的板子用来拆MOS管和单片机的板子焊接完成后的板子组装完成,调试期间烧了两个管子试一下效果用了40毫秒才焊住,主要是现有的焊线只有6个平方,下次要换成更粗的线。这块板子是实验性质的,各项参数没有用显示屏显示,只用拨码开关来调整。

网友:
非常不错哟,小巧方便。

网友:
真厉害啊,佩服

网友A(2020-12-02):
刚好有这MOS板,楼主做成功了吗?改个有显示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这MOS板,楼主做成功了吗?改个有显示的更好

严格来讲,没有成功,因为将焊线换粗后,就容易烧管子。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管子没做均流的原因,估计要在PCB上焊个铜排,等有空时再折腾一下。至于显示参数,这个问题不大,随便找了块液晶屏试了下。

网友:
我用的3毫米厚铜排,60平方焊把线.18管8409,焊0.3纯镍没问题

网友(2022-02-10):
求电路图啊 要验证成熟的电路图啊

楼主:
过年放假期间,又重新画了下板子,这次是要在板子上拧上铜排,板子已经发去打样了,验证没问题的话就发全部资料。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控制mos的电压太低,导致mos没有完全开,管子内阻大,容易炸管。你应该增加一个升压电路。或者直接3块钱买个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