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液晶显示器重影,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0-04-06):
以前大屁股显示器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我会打开机器调焦。
可是面对液晶显示器出现这个问题,就无从下手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先看显卡是否松动和连线是否牢靠。可以换根线试试。

网友:
线 显卡 电源 主板内部的线  也可能摔坏屏幕了

网友:
替换根线看看 要不然换个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