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fs可以改u盘吗?数据还能恢复吗?

楼主(2020-04-06):
华为mate10换电池,师傅把电池戳了,板子都烧焦了请问里面的图片有办法拷出来吗?

网友: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现在的安卓是全盘加密的吧

网友A:
改u盘可以改,SM3350就可以;但是ufs不像emmc,可以飞线上读卡器拷数据,改了u盘之后得量产,数据全得清空,再加上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是加密的,数据不好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u盘可以改,SM3350就可以;但是ufs不像emmc,可以飞线上读卡器拷数据,改了u盘之后得量产,数据全得清空 ...

不需要。但是要确定data区在哪个LUN。不在第一个LUN 的话3350认不到。

加密的事情我无法确定。但是DUMP出完整的HEX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但是要确定data区在哪个LUN。不在第一个LUN 的话3350认不到。

加密的事情我无法确定。但是DUMP ...

大佬,3350量产成功显示4M是什么意思?三星128G的UFS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3350量产成功显示4M是什么意思?三星128G的UFS2.1

看一下无奈最新发布的帖子
字数补丁.exe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C:
大佬,3350量产成功显示4M是什么意思?三星128G的UFS2.1

说明这块UFS的data区不在第一个LUN分区里

华为拆机的U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