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ADSL猫有什么用吗

楼主(2020-04-06):
如题,十年前的老猫了,功能完备,除了拆元件耍耍还有什么用吗?看大佬们各种玩终端,我这种电话线口的猫有可玩性吗?小白实在是不懂,只是看准了上面的电容,准备拆俩下来换到变压器上

网友:
拆元件吧,没什么用了。

网友:
音频变压器可以用 消除杂音

网友A:
留下主板备用吧,我也有,1个tp的,3个水星的,200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主板备用吧,我也有,1个tp的,3个水星的,200元+啊

主板还能换啊,类似电脑主板那样?

网友:
我也有,1个迅捷的,1个华为的。

网友B:
有两个迅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还能换啊,类似电脑主板那样?

不是换主板,是主板上的元件,DC头啊,开关啊,电容电阻啊那些

楼主:
哈哈,电容焊太紧了,也没有吸锡器,死活拿不下来,看准这个25v 470uf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迅捷的

网友:
拆迁搬家前就是用这种电话线上网,老城里面,网络都不进来,只能用电信电话线上网,搬家时没拿直接丢了没用

网友:
挂在闲鱼,没人问

网友:
无线路由猫的话可以当A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