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整理地下室发现一块儿十多年前买的鸿昌万用表(HongChang HC6105)

楼主(2020-04-06):
这块儿买回来并没有给我创造一分钱的利润,因为买回来就没用过。后来扔地下室也给忘了。别不多说,拆机上图!

这么多年没用,拿上来换上电池这个灯,一直闪。

我打开把这个按键取下来用酒精洗过之后,倒是不闪了,现在是必须按着这个按键还不能按到底,请按着能正常使用,按下去或者不按这个按键屏幕都点不亮:lol:tu

网友(2021-01-26):
麻烦您拍照回复一下,我有个同样的万用表。照片上左下角10A电流插孔PCB被我掰断了。这表也是我上次翻找杂物时发现的,都快忘了。想修复一下

网友(2021-03-08):
还能测量nA的电流?

网友:
用料可以啊  不错!

网友(2022-03-07):
我有一只一样的,也是没有替我创造价值。

网友A(2023-08-08):
以前用料就是足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吗??

网友:
换开关或用W40,洒精不行

网友:
这大转盘,十二三圈啊!蔚为壮观!

网友:
感谢分享,做工还过得去!

楼主(2023-10-14):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料就是足

这块儿表买回来,我就没用过。感觉现在已经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