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蓝牙遥控器失灵

楼主(2020-04-06):
home按键没反应,但重新配却又可以配对上,配对后home按键单击又没反应。
红圈是home按键,取下来 拿75%酒精擦拭过,依旧不行,求大佬指点,纯小白
下图是另一面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直接去售后。
自己鼓捣的话,就把这个膜全撕开,不用酒精擦,用橡皮擦。我家的也是小米的,红外的,按键不灵敏,我拆开用橡皮擦导电胶,就很灵敏。

网友:
建议系统恢复出厂一次,

至于安装的应用,可以使用当贝市场什么的备份一下;不费事。

网友(2020-08-18):
小米做工的确有保证了

网友(2021-09-10):
我家的也坏了  连接无反应!!!

网友(2022-02-23):
把home键取下来彻底清理一下。

网友:
两个思路,
1 按键锅仔钢片背面也要擦,最好用镊子什么的刮一下,避免氧化膜导致接触不良
2 看看电路板上连接这个按键的走线是否有串接电阻或电容什么的,检查一下是否有开路短路或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