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小松鼠闹钟 ⏰ ,测试找损坏原因!

楼主(2020-04-06):
拆小松鼠闹钟 ⏰ ,测试找损坏原因!
外观

拆开

开关

也许是播放音乐的

扬声器

电池盒锈蚀

接电后闹钟正常走动 ,但没有音乐声音,也许那个牛屎坏了

想把指针拔下来,才能拆开

内部还带一颗牛屎,看来是石英钟构造 。里面的线包还挺大的。

全家福 。

经过测试,闹钟可以正常走动 ,铃声功能没响声 。
把表针时,秒针断了 ,只能当配件了。
完。

网友:
不是皮卡丘吗

网友:
这是长歪了的皮卡丘

网友A:
这是皮卡丘,不是松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皮卡丘,不是松鼠。。。。

楼主应该是80前的人

网友:
去吧,比卡丘。

网友:
皮卡鼠阵亡记,话说没量一下喇叭坏没坏吗

网友:
圣上不认识这种素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皮卡丘,不是松鼠。。。。

皮卡丘就是一只松鼠,百度百科有说的

网友:
拆的都这样了

网友:
谢谢分享。。。。。。想当年,我有上千只这种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卡丘就是一只松鼠,百度百科有说的

那只松鼠是不是爬太高了被雷劈过,进化成皮卡丘了?

网友:
这是比卡丘吖

网友:
这个防拆措施做得好

网友:
这不是拆,是砸。

网友:
造型很卡通~

网友:
这个是小松鼠?

网友:
长得好帅啊哈哈哈

网友:
铃声的那块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