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国者充电宝维修求助

楼主(2020-04-06):
朋友一个充电宝,说不能给充电宝充电,拿来给我修。
我到手按键没反应,直接用电源给充电宝充电,可以冲,有2A。指示灯也没显示电量。
但是充电宝没有输出,用USB电压表接到橙色USB输出口,似乎有短路,但是看不出来是哪里短路。
W332的芯片加焊也没用。会不会是W332烧了?

把USB电压表输出接到另外充电宝,然后电压表输入端接到这个坏充电宝的黑色USB口,电压表无异常,
但是接到橙色USB口上,另外充电宝就保护了,USB电压表也不显示了。

哪位知道解决办法,请告知,本人小白!

网友A:
你先量下电池组有没有电,是不是过放了,电压低,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电池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下电池组有没有电,是不是过放了,电压低,所以没有输出

电池有电4V,电池能充电,电路板不输出。换个18650上去也是一样不工作。

网友B:
橙色的是快充口吧?应该有识别的,检查一下识别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的是快充口吧?应该有识别的,检查一下识别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是的快充,似乎有短路,但是不知道如何查。

网友B:
橙色U口有三个管子,可能跟检测有关,查查看

网友A:
你把XB8889A的5,7,8的任意一脚与1,2,3,4的任意一脚短接上,看看又没有输出

网友C:
usb-c  不是可以当输出使用,这个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U口有三个管子,可能跟检测有关,查查看

好的,一会全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XB8889A的5,7,8的任意一脚与1,2,3,4的任意一脚短接上,看看又没有输出

好的,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c  不是可以当输出使用,这个能充电?

是的 ,但是没测试,板子不亮

网友(2020-05-23):
输出口及其以上电路

网友(2020-08-20):
照片照的不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