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城市推客共享纸巾机 带屏幕 android主板 能干啥?

楼主(2020-04-06):
是全新的,拉人头的东西,据说当初1500一个,现在公司已经倒闭了。
配置是mtk6737 1G+8G或2G+16G没法验证。
android主板 能干啥?
外观

外面有个屏幕

侧面有钥匙孔,电源线,还有2个usb口 不通数据 只能充电

里面是装纸巾的

转动机构

屏幕

开机后提示无网络,可能自带的sim卡已经销户了

4g天线

还有个喇叭

控制板 有个stm8s芯片控制

屏幕 网上没有找到资料

主板

应该是 MTK6737的,网上找到的信息 模块应该有1+8G和2+16G的配置
http://www.new-mobi.com/product/34-cn.html

网友A:
刷个原生Android看看好不好玩

网友A:
屏幕可以找驱动板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可以找驱动板直接用

屏幕是24pin的 应该是lvd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原生Android看看好不好玩

MTK很少开源的

网友B:
拆开来卖吧,外壳收废品,没啥用这东西,要是台工控机还用处多点

网友C:
去年我以前的合作伙伴也在做这个,到底赚不赚钱就不懂了,2019年10月他把所有场子都关闭了。
纸巾机我没拿,拿了两台共享照片打印机,拆出两台爱普生l310打印机,4套740原装墨水,两块工控带lvds主板可直接驱动屏幕,两块屏幕,可玩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以前的合作伙伴也在做这个,到底赚不赚钱就不懂了,2019年10月他把所有场子都关闭了。
纸巾机我没拿 ...

我这个机器听人描述 应该也就是传销,拉人头的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听人描述 应该也就是传销,拉人头的模式。

前几天还和我说要搞什么APP,听来脑壳疼,没听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是24pin的 应该是lvds吧?

这种屏一般都是mipi吧,现在哪还有lvds的了,都是e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一般都是mipi吧,现在哪还有lvds的了,都是edp

那不好利用了 没啥意义了

网友:
安卓板的正面SIM卡槽旁边有SIM字样的8脚芯片是机器内置的联网的SIM/物联卡,旁边还有个开关,不知道是不是选择外置内置SIM的。背面那些测试点里有个SW1_PW/OUT和SW2_PW/OUT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电压比较低可以串个按键看看是不是音量键之类的,启动的时候按住试试能不能进REC,还可以看看板子上有没有TX/RX或者D+D-之类的标识,飞到USB看看能不能插鼠标

网友(2020-07-06):
就一个自动售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卖吧,外壳收废品,没啥用这东西,要是台工控机还用处多点

就是个安卓系统的自动售货机,可以改成售卖任何大小差不多的东西(BYT,烟,泡泡糖或类似的东西),前提是需要重刷系统

网友D:
改成送套套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成送套套有市场。

和计生委抢生意?

网友(2021-01-21):
楼主,主板能用起来了吗

网友:
破解一下变成安卓平板不也挺好?

网友:
感觉可玩性不太高,可以刷刷系统什么的吧

网友:
1500一个?你干嘛不去抢银行?!

我微微一笑:不,这个比抢银行还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