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S如何清除黑色头发周围的红色背景色, 擦多了就把 黑色头发 也擦掉了

楼主(2020-04-0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PS修改登记照背景色  ,的问题我现在PS遇到的问题是:  用PS中橡皮擦→魔术橡皮擦工具, 擦掉 原始照片红色背景时, 人物黑色头发周围的红色背景色还有一些,
我不知道如何清除掉  黑色头发周围的红色背景色, 擦多了就把 黑色头发 也擦掉了。 想请问各位老师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也是在论坛发贴问各位老师,哪有PS精简版,有老师指点我下载的, 落雪梨花制作的PS 7.0.1版本
原始照片的背景色是红色,我想学习一下PS,把照片的背景色改为其它的颜色(比如蓝色)

百度“PS7修改登记照底色视频” ,看到
搜狐视频 https://www.sohu.com/a/301602958_100244976       PS视频教程第五节:替换证件照底色+液化工具的使用操作
我学着这个视频中的做,发现视频中PS橡皮擦是圆形, 而我电脑中PS橡皮擦为十字形,
我后来找到了 我电脑中PS橡皮擦为十字形  变为圆形的方法,  单击 在橡皮擦工具栏最右侧图标→“切换画笔调板”→“画笔笔尖形状”→“选圆形图案”

网友A:
用高版本的PS(好像是CC以上,总之软件越新越好)的边缘检测,智能半径即可
你百度一下教程吧

网友B:
光线问题,因为背景是红色,人物画面边缘位置会吸收一些环境光,魔术橡皮擦工具识别范围调大了就会把人物周围的图像也消除了这个基本上是无解的
我的建议是用路径工具把人物抠出来,选择成为工作区域,右键羽化,给个5度应该够了
右键选择反向,用背景橡皮擦擦干净,然后用颜色替换工具和海绵工具将耳朵周围的色调改改。如果有需要的话,

新建一个图层,把人物图层上拉,用渐变工具换成别的颜色背景,
这样基本看不出来以前是红背景了。

顺便给你一个Photoshop CC2014 64位精简版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5WW2dFO-zg5Z_vaJXZEWQ
提取码:fdj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线问题,因为背景是红色,人物画面边缘位置会吸收一些环境光,魔术橡皮擦工具识别范围调大了就会把人物周 ...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热心细致地指点我!

我看到老师发给我的 PS版本是:Photoshop CC2014 64位精简版的

我电脑硬件配置不行,担心64位的无法运行,请问老师,有没有 Photoshop CC  32位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热心细致地指点我!

我看到老师发给我的 PS版本是:Photoshop CC2014 64位精简版的

没有,我收集的CC都是64位版本的,而且怕你硬件带不动,我给你的还是个老版本。
我建议你去找个CS5,因为CS5是有32位的免安装版本,而且软件很小,一百来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热心细致地指点我!

我看到老师发给我的 PS版本是:Photoshop CC2014 64位精简版的

你试试这个要安装CS5 32位版本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JCiOp9CsgPujFbM0Cn3g
提取码:eceo
CS5是2010年推出的,相对你现在用的7.0.1新很多,
7.0.1还是2003年推出的,太老了,很多工具已经没有操控性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个要安装CS5 32位版本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JCiOp9CsgPujFbM0Cn3g
提取码:eceo
CS ...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版本的PS(好像是CC以上,总之软件越新越好)的边缘检测,智能半径即可
你百度一下教程吧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脑硬件配置不行,担心PS软件最高版本的,64位的无法运行,请问老师,有没有 Photoshop CC  32位的精简化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