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8 200M欧有26M底数

楼主(2020-04-06):
胜利9808万用表其他档位正常,20M测4.48兆欧电阻只有3.4兆欧,测3兆欧电阻只有2.39兆欧,200兆欧档测量是一样的,而且200兆欧档有24-28兆欧的底数。2兆欧及以下的电阻档正常。实在查不出来也想不通那的问题,根据外围电路对比主控IC应该是DTM0660一类的,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淘别人的旧表,20A保险管坏,Q1保护坏了都换了,查其他元件都正常

网友A:
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B:
Q1  Q2都拆了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  Q2都拆了  试试

Q1,Q2拆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保护电路

都查了不行

网友:
检查下欧姆档电路

网友:
U的表就有2兆欧的底数.说明书里直接写了,但你这个明显不正常.怀疑保护用的三极管穿了.拿电阻档测电压了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了不行

应该还是没找全

楼主:
查不出来送售后维修部,昨天返回来了,很好奇是那有故障,拆开看原来是芯片坏了,重新又换的软封芯片,我换的插件三极管换成了贴片,20A保险管换新的,9伏电池换新的,后盖螺丝配全,胜利万用表售后维修服务很不错,点赞

网友:
我就在想说,这种烧管的万用表,主控很容易故障。

网友:
售后还给保修啊?应该出保了吧?不过这售后真不错

网友:
还帮铲屎了。胜利也可以嘛。多少钱?

楼主:
胜利售后维修免费的,只出来回快递费,万用表电路板上印的15年,原东家说是17年买的,也几年了,当时打电话问售后要万用表电路图,她们不给提供图,有问题返厂维修部。

网友(2021-03-28):
9808+ 200M 底数=10M

网友(2025-07-22):
看来胜利万用表售后维修服务很不错,点赞

网友:
胜利万用表售后维修服务真的很不错,我一个VC97坏了,打电话得知南北两个维修售后点,南方的寄到深圳,北方的寄到西安,出单程快递费就可以了,修复后很快发过来了,也是铲了牛屎,换了软封装芯片,还给配了全新“胜利”标的9V电池

网友:
售后确实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