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出土文物:德伟dw996充电电钻?电锤?不知道叫什么。。。随便拆开看看

楼主(2020-04-06):
双速拨档开关卡不住,一用力就调到中间了,有个锤子档位,不过夹头是三角夹头,夹不住那种方形冲击钻钻头。。。。没啥用,挂闲鱼吧。。。不加字了

网友:
  拿去 我是工具控 版,让那里的高手去做保养、、、、吧。

  保养后,收藏作文物。

网友A:
好像出土文物保养一下吧

网友:
  保养后,作为出土文物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出土文物保养一下吧

对,建议改成:出土文物

网友B:
这样看还真不如我的虾牌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还真不如我的虾牌仔!

虽然成色差,不过电机比虾钻大一圈不止,力气很大

网友:
远古时代的电钻,跟我拆的那个电源一样远古

网友:
带个锤子的标志,是一把冲击钻,就是带冲击功能能打孔的电钻

网友:
hammer drill说明应该是个冲击钻

网友:
这东西打理打理留着家里用吧,挺方便实用的一个小家伙

网友C:
和电锤夹头都不一样,肯定不是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电锤夹头都不一样,肯定不是电锤

只是指的有电锤一个功能。

网友:
冲击电钻,冲击功能很鸡肋。

网友:
这个钻好使的很,我的比你的出色还差,家里吊顶打眼全用的它,比电锤还好使。

网友:
我以为是新版996.

网友:
电机好大个,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