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其实百兆路由器的5G无线中继是能达到300M的

楼主(2020-04-06):
为什么说反馈,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遍文章,大概是百兆路由器的5G去中继一个200兆的5G。能否突破百兆。跟贴的人都说不行。

PS:大神们眼中的桥接,中继,信号放大器。这些专业术语代表专业技术。我不太懂。如果这遍文章说错了,大神可以指点下(我是把信号弄过来,就叫中继。大神别喷)

以前没条件测试所以问问,然后觉得不死心,就去弄了个个光猫(中兴F650)。小米路由器3g

测试条件:两 路由器超近距离,相差50厘米左右。电信200M宽带,测了好几天都能达到300M。光猫拨号,E1做中继。直接看图

增加小米MINI(R1C)的中继

最后一图是小米MINI(R1C)的速度

楼主:
隔墙,在隔壁房间,几乎相同位置(E1只能插在墙上,小米MINI放地上)。手机测主路由26,小米23,E1是17

网友:
我的,2.4G满速度也是300M,不过距离一远就不行了

网友:
你看错了把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直接转发,不经过路由器中的百兆交换机

网友A:
这个根本没有经过百兆的有线转发,是300m的无线转发,距离和多客户端就会急剧下降

网友:
我昨天测试了一台普联的4320全千兆,用5.8G通过有线内网传输测试,只能跑到100兆,它的有线端用的千兆交换机,跟无线网卡之间还是100的速率。不走它内部交换机,无线桥接还行。

网友:
顶一个不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本没有经过百兆的有线转发,是300m的无线转发,距离和多客户端就会急剧下降 ...

非常赞同

网友:
这种无线WDS转发跟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抗干扰能力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