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个数码显微镜。发现原来熔喷布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2020-04-06):
从清理垃圾的阿姨手里,抢救回来一个东西

闲置太久没用  表面有一层黏糊糊的胶, 怎么也弄不干净

上面有2个红色按钮  snap 应该是捕获  ZOOM应该是缩放。。

有波轮可以调焦距  左边是25倍  右边是200   倍。  不能无级缩放

前面有8个灯珠做补光。  连接线上有个定位器 应该是调节亮度的

插到电脑USB口。 补光灯就亮起

WIN7无需驱动 用自带的ECAP 选择usb2,0camera 可以看到图像

按左上角的相机图标可以捕获图像  SNAP按钮无效。(应该是有专用的APP)图像分辨率是1280*1024

-------------------------------------------------
先看看口罩 25X

200X

200倍是已很难稳定焦距 看清上边下面就看不清了 嗯纤维是没有方向性的乱糟糟的
对比一下普通布料,衬衣布料

200X

这是一颗饼干上的芝麻

200倍只能看到头部了

这是一粒 有胎记的芝麻

胎记是长这样的

这是一粒被烤炸了的芝麻

炸裂部分的特写

------------------------------------------
内存条的金手指

200X

怎么擦都是很多坑。。

想看什么东西的显微图像请留言

多谢观赏。多多打赏  谢谢各位。

网友A:
200倍应该可以看人体的一些细胞了吧,比如血红细胞?

网友B:
想看青蛙小的时候

网友:
这个玩具很不错。

网友:
赶紧看下被子里的螨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看青蛙小的时候

小蝌蚪找娃娃。。

网友:
这运气,这也可以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蝌蚪找娃娃。。

看不到的 小蝌蚪至少要1200倍才可以看到一个黑点而已 要看的尾巴要2000倍以上的电镜  而且这种简易的没有固定平台根本没办法聚焦

网友:
这个可以内窥镜?!表面有一层黏糊糊的

网友:
正想弄个,没聊天用摄像头。只有监控摄像头,却不行,还要采集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倍应该可以看人体的一些细胞了吧,比如血红细胞?

看不到  这玩意我有的 真的只能看到纤维了

网友:
这种玩具级别的   深水宝上有  50一个

网友D:
第一眼以为是阿姨都抛弃的跳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眼以为是阿姨都抛弃的跳蛋·~~

还是可以内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蝌蚪找娃娃。。

哈哈。。。就是的,小蝌蚪找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