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胜利VICTOR 25多功能校准仪

楼主(2020-04-06):
一台胜利VC25的多功能校准仪,有点故障,顺便拆开看了下。过程表,支持电流、电压、电阻、温度的测量,以及电压、电流的模拟量输出,一般是用来检测或生成工业自控设备的模拟量,做FAT或者SAT的利器。
1.正面

2.背面
3.顶部有一个串口协议的mini-USB口

4.打开后盖,露出电源板背面及部分中心板。电源板为“Source”功能提供了准确的电压和电流(mA/mV),这也是这块表的核心功能之一。电源板正面有一块屏蔽罩。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来,提示内容非法。

5.主板(中心板)背面,有三块IC被抹去了标记,估计是怕被抄袭吧。其实抹去了也不会太影响抄板,毕竟典型外围很容易逆向。

6.主板(中心板)正面,在接近输出的地方是三块欧姆龙继电器。毕竟表的价格很高,整体用料很好

7.按键板背面,主要是屏幕的驱动和按键的编码器,没有什么元件,正面就是普通的导电橡胶按键,干干净净所以就没单独拍照。

机器开机有问题,按下电源键后机器可以正常通电,但是松开电源键屏幕就灭了,无法正常工作。长按电源键的话可以正常点亮屏幕。如图

个人感觉是开机保持电路有问题,在核对了开机电路后,觉得问题出在CD4011BM的外围电路,尤其是T1A三极管,如下图

在用热风枪吹了下如上电路后,故障消失了……失了……了……
所以……

网友:
无非几个元件,,,都测一下啊

网友A:
联系一下厂家,售后好像免费,必须

网友:
感觉是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看上去功能不少,可惜的是有两颗芯片被电磨去掉型号。故障的话先找售后试试,如果收费就算了,自己尝试修理。

网友:
好多芯片被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一下厂家,售后好像免费,必须

联系了厂家,小问题,免费的

楼主:
统一回复:用风枪吹了下主芯片和外围芯片,然后
好了……
好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