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师兄这是什么元件,用哪种替代

楼主(2020-04-06):
联想笔记本电源无电压输出,为了无损拆解,用橡胶锤使劲反复敲击,拆开看到大电容破损漏液,150uf400v的,手头只有拆机的120uf,换上了,插电还是无反应,检查出来一个小的共模电感被我敲击振断了3个脚,空间狭窄触角断开长度不够焊接不容易,就拆下来每个极退出半圈焊接上了,插电,就炸了一个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阻的东西,上面型号有3个,1WJ   0.36欧   F0O54?最后这个炸碎了不明显,求助师兄这个用什么替换,如果换上相同型号还会炸,我检查哪里。

网友:
看着像保险电阻,当然也可以是电源管的取样电阻,具体要看在电路的那个位置使用。这货烧了,估计好多元件都保不住。那个电容应该是楼主的橡胶锤所为,毕竟共模电感都是这样子的下场。顺便说下,万用表和灯泡大法很好使的。

网友:
下回在遇到拆这样电源的,可以用个小虎钳来夹,听到卡一声就换个方向夹,多夹几次就可以松开了

网友A:
保险电阻烧了,估计开关管也保不住了~

网友B:
电源不是这么修的,需要检查几个基本部件,保险主电容整流桥开关管,没有短路也不一定就可以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那么容易修的,,,先去学学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是这么修的,需要检查几个基本部件,保险主电容整流桥开关管,没有短路也不一定就可以 ...

先检查自恢复保险,通的,400v电容换上,两端310v也是好的,输出无电压,退半圈共模电感,这个就炸了,有可能电感没事,后部分输出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烧了,估计开关管也保不住了~

吓得我赶紧检查开关管,正如你所说,3个脚都互相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烧了,估计开关管也保不住了~

K3569场效应管

网友:
听说,这类东西最怕烧保险,所说一旦保险烧了的话,里面会有很多东西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