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热风枪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04-06):
说实在的,热风枪(谊华858D)从前段时间买来就用过两次,一直都挺好的。今天不知怎地,换了最小的吹嘴,开机一会吹嘴出就冒出了丝丝白烟,吓得我赶紧关了热风枪。后来一想是不是换了吹嘴的事,于是就换回了中吹嘴,然后把风量调到了第五档(原来是第三档),这次没啥问题了,也没有白烟了。请问各位大大,这个白烟是啥?风枪不会坏了吧?

网友A:
就是过热了,用小嘴的风量不能调过小,否则应当适当调低温度

网友B:
温度调高 风量不调大的话会把发热丝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过热了,用小嘴的风量不能调过小,否则应当适当调低温度

第一次用热风枪,没啥经验,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调高 风量不调大的话会把发热丝烧坏的

那我这个风枪没有坏吧,刚才我还用它拆了几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