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挂绳人体感应小夜灯改充电

楼主(2020-04-07):
当时没撸小奶灯,就只撸了这个感应灯,加了块充电板,加了颗14500锂电池,还有个开关
就是有个问题,房间里还很亮,感应灯就会工作,要非常亮了灯才会进入休眠状态,那个大佬帮忙指出下该怎么整改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光敏电阻什么的,拆开感应探头帽子看看

网友:
把罩子取掉测试也一样吗?
那把透镜旁边的CDS换成普通的光敏电阻再测试
如果因为罩子滤光导致效果不好就引脚延长并外壳打洞固定

网友(2020-09-14):
焊颗外置光敏电阻露出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