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PC29AS21BA0这个主控开卡软件?

楼主(2020-04-07):
inetl的SSD主控芯片是PC29AS21BA0找了一年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个开卡软件.硬盘被blos锁了.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成功.跪求了.651657605@qq.com或微信15802704338万分感激

网友A:
如果不是sf2281的马甲,就不要想着开卡了。尝试用intel的ssd toolbox修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sf2281的马甲,就不要想着开卡了。尝试用intel的ssd toolbox修复试试。

试过了.没用啊.80G硬盘丢了可惜.留着是个心病

网友B:
这是Intel自家的sata2主控,别想了,拆闪存做U盘吧,不过看容量应该是Intel 320,80g没见过里面,应该是9x8+1x16或者8x8+2x16的搭配,不如找块8贴的2246xt,有需要找我

网友:
英特尔320 80G 这种古董 还是当芯片卖了吧   被锁了的话如果知道密码可以解锁

网友:
是dell bios锁的吗,有超级密码可以解锁。

网友C(2021-02-20):
引用 网友B:
这是Intel自家的sata2主控,别想了,拆闪存做U盘吧,不过看容量应该是Intel 320,80g没见过里面,应该是9x8 ...

这玩意我也有
翻出来拆了看看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也有
翻出来拆了看看

我也有一个  和你一样   80g

网友(2022-03-03):
Intel自家的主控PC29AS21BA0,其实它算是一款比较老的产品了,从X25-M那代开始Intel就开始使用这个主控 ,它推出的时候是当时性能最好的主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廉颇老矣。

PC29AS21BA0支持SATA 3Gbps接口,支持NCQ、Trim与垃圾回收。最大读写速度分别为270/220 MB/s,最大读写IOPS分别为39,500/23,000,这种性能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太给力。现在用此主控的SSD主要有Intel 320/310/311系列,其中310和311用的是m-SATA接口这里就不作讨论了,而320系列有40/80/120/160/300/600GB 六种不同容量,40GB的售价大约为500元,而80GB的售价则大约为800元,120GB的售价在1100元左右,而160GB的售价则在1700元左右。

此外Intel全部的SSD都会配有Intel SSD Tool box,熟悉的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SSD管理软件,可以对系统进行优化,手动对SSD进行清理,而且可以很方便的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