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开箱试玩总结

楼主(2020-04-07):
ifu这是个陌生的品牌,一个初创公司。在网络上我都没找到他们公司太多的介绍。而这款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则是他们的第二件作品,我是在JD众筹上看到这款另类“奇葩”的烧火棍设计,所以入手玩玩,先来看看介绍吧:

这款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购买的是白色,价格119米,到手是这样的:

说明书要给出好评,彩色度膜纸,可以简单防水防油防折:

这款螺丝C6.3夹头是我唯一看到做过防过盈、防滑动设计的国产品牌:

三LED无影灯设计:

批头磁吸也是个亮点:

USB TYPE-C充电接口,5V充电;但没有配充电头,差评:

这款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的扭力调节有点小意思:
1、单按中间键、双击、长按各有不同功能,如下图:

2、指标灯设计比较新颖,一目了然:

优点:
     1、批头盒座与主机插接方式结合,批头盒座强磁巧妙隐藏在夹层中,足足有八颗,这种设计很少见;批头除了一字、六内角、PH常规批头,还有一支C6.3mm转4mm特殊转接头;
     2、三颗LED白柔光灯的设计要给好评,可设置为关闭、常开、跟随正反转开关,比较适合超过100mm批头延长杆时配合使用;
     3、标准6.3mm通用接口,做了特殊处理,减少批头咬合程度,对旷量的改善有待观察;
     4、机身开关、灯罩边沿、电池盖、批头底座都使用了防滑胶皮,除了防耐脏外,手感舒适。

缺点:
    1、机身前端直径约28.5mm,对于手小的人来指握比较困难,只能掌握把持,在我所有的使用C6.3批头的3.6V直棍型螺丝刀中,手感只能排倒数第三;
    2、虽然机身采用直筒式设计,但内部使用的是华慧18500动力电池标称1000mAh、10C,实测750mAh,持续放电倍率3C;内部有空余空间,完全可以放下18650电池;
    3、TYPE-C充电接口未配充电器,配置的充电线质量一般,线径过小;连接充电器时,使用螺丝刀出现死机现象,可能是内部电路限流保护了。

------------------总而言之,设计有新颖、整体质量不错、功能较为突出,但还是存在一些花销噱头多过实际使用价值。

最后,将此款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列入我的3.6V直棍C6.3型螺丝批收藏之列:

网友A:
最近种草电批,其实需求也简单,不至于到手机螺丝那级别,但是精密小螺丝也的确经常要搞,也就是说,介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螺丝尺寸很常见,所以对扭力要求思考很多,看过go2那位哥们改内部降低扭力的贴,小种草,但是仍然单芯改装后还是会过大造成打烂螺丝柱的问题,毕竟对于这种便携电批我还是0使用。
楼主介于我的情况可否指教一二?
噢,忘了说,价位参考值博世GO2是极限了。
谢谢

网友B:
电池容量太小了,用的多老充电也是麻烦事,厂家设计成大容量的18650动力电池多好
楼主的藏品丰富啊

网友:
楼主弄这么多螺丝刀

网友:
得,又一个晚期的

网友C:
其实好工具真的多,只要喜欢,只要有钱,买了吃灰也愿意,每天看一眼这些工具,都觉得真是开心。

网友:
竟然没有到数码之家来搞活动推广一下

网友D:
这个设计确实是有特色
大哥,你也裸一个给大家解解馋,拍个脱衣服的照片啊

网友E:
藏品没有ez6120???

网友F:
看上去还行啊,价格呢,使用效果期待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   看着不错

网友:
这款严格来说不是扭矩调节,而是功率调节,相当于电钻的调速扳机

网友G:
昨天拆一个电钻,头一次用这个螺丝刀,体验如下:
优点:
调速功能可以部分取代扭力打滑,类似电钻扳机调速的效果,降速的同时降低了扭力在电钻这种两三毫米的自攻丝拧入塑料柱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拧滑丝。
缺点:
按钮太靠前,工作面垂直时,可以用拇指操作,工作面水平时,只能用食指或中指操作,非常别扭,也抓不牢。
结论:
充完电收起来,继续用6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种草电批,其实需求也简单,不至于到手机螺丝那级别,但是精密小螺丝也的确经常要搞,也就是说,介于手 ...

近几天忙工作去了,没有时间回复,我说道一下我自己使用的:
1、常用型:
     1)松下ZY622X,2.4V镍氢电池,380电机,高低档位,1-6档扭力调节,美版EZ6220、503同规格,将扭力压力调节弹簧两面磨掉了一些后,低位档1档0.32N·m,高位档1档0.25N·m,使用C6.3批头,去年买的九成机价格450元。
     2)松下EZ7411,3.6V锂电池,SH390电机,高低档位,21+1档,与松下7410规格一样,只是多带了计数器,1档约0.29N·m,使用C6.3批头,二手八九成新价格880元。
     3)安士E3:800批头,3.6V内置聚合物动力电池,5+1电子扭力调节,最小1档扭力约0.15N·m,当初参加众筹价格约299元,后续配了一些批头和手柄。

2、测试型个人推荐三款:
     1)小米米家手自一体电动螺丝刀:电动助力螺丝刀,有正反转,扭力大约为0.15N·m,使用C6.3批头,价格也比较便宜149左右。
     2)wiha威汉电助力两用螺丝批:电动助力螺丝刀,有正反转,扭力大约为0.25N·m,使用C6.3批头,价格不便宜249左右。
     3)小动X2电动螺丝刀:无级调速电动螺丝刀,水平转动感应,内置陀螺仪,扭力大约为0.25-1.25N·m,使用4mm批头,价格约350左右,这款是目前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
    4)iFu BS1安全电动螺丝刀,价格119元,还可以,使用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另外,有些小众品牌也不错,不价格奇高而已。例如ES120、121之类,还有就是定制无刷电机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太小了,用的多老充电也是麻烦事,厂家设计成大容量的18650动力电池多好
楼主的藏品丰富啊 ...

同类产品,可以看看小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好工具真的多,只要喜欢,只要有钱,买了吃灰也愿意,每天看一眼这些工具,都觉得真是开心。 ...

喜欢收藏一些小工具,正式用的要绝对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确实是有特色
大哥,你也裸一个给大家解解馋,拍个脱衣服的照片啊 ...

抽时间想想办法拆开,现在没空闲,武汉的情况,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藏品没有ez6120???

有啊,品相不错的,标准黑色机身,红色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还行啊,价格呢,使用效果期待

价格比较香,才119元到手,JD众筹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拆一个电钻,头一次用这个螺丝刀,体验如下:
优点:
调速功能可以部分取代扭力打滑,类似电钻扳机调速 ...

松下6220是绝对的精典中精品,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