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wera螺丝刀的选择,817R/816RA/KK7…

楼主(2020-04-07):
最近看上了pb与wera两个品牌的螺丝刀。感觉都挺漂亮实用。我是玩航模的,平时除了内六角h1.5/2.0/2.5/3.0外十字用得很少。那么我就不用去考虑套装的批头了。现在用的南旗23合1的螺丝刀。感觉做工很不错,而磁吸的批头在拧螺丝后容易把批头拉出来。所以再买一把6.3mm可以锁定批头的螺丝刀。而wera的817r带自锁和弹射加长,816ra是棘轮带自锁没弹射加长,kk套装手柄是带自锁弹射加长与批头仓。三款手柄的这些功能哪些实用哪些可以不要,而手柄尺寸上哪款更趁手,本人喜欢稍微小点的手柄,不干重活,所以现在用的是精密螺丝刀手柄里最大的尺寸。航模上的螺丝还不敢用电螺丝刀,掌握不好力量,上了螺丝胶以后不用使劲干很紧容易拧滑。到时拆也不好拆。好了大家有用过wera手柄的朋友给我点意见吧,哪怕你只用了某一款也可以讲讲它的使用效果。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好几个wera的手柄,粗的细的防静电的,但都没什么特殊感觉啊。就普通用用吧。

网友:
我的这个pb没自锁,手柄大小和舒适度比816好,wera带棘轮有点重,813手柄感觉有点小。3种放短批头摇晃不大,放长批头摇晃很大。用短批头视觉很难受,前段只有一点点,感觉有点挡视线,无法拧深孔内的螺丝。磁铁在手柄上,所以长批头磁力小一点。世达61101是做对比,最大直径28mm,pb29mm,816的36mm,813的21.5mm。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给了详细意见,对我很有用。

楼主:
买了支816R。pb8451也拍了,没货。所以只发了816R.
还是想买一支PB8451-30中等长度手柄颜色太美了,棘轮个人更喜欢PB的圆肚子。不过价格可不便宜,比较纠结。手上有弹射加长杆的南旗手柄,做工精度都很好。唯一不好就是光是磁吸接头。而816R就没这遗憾。为什么没选817R带弹射加长杆手柄,主要还是觉得没多大用处。真的遇到小孔这种加长杆版的也伸不进去。只有用加长批头才管用。为什么没选kk套装手柄呢?带一体批头仓跟弹射加长杆。还是觉得带批头仓的手柄不实用,手柄太粗。跟不选棘轮的原因差不多。所以选择了漂亮的pb8451,但它也有缺点跟南旗23合1手柄一样靠强磁吸住批头,常常被内六角螺丝把批头给拉出来。
梳理一下就是
wera  813r  太细手柄
           816r    以买,缺点好像就是功能少了点但这个尺寸看起来是最合适我的,不干重活,航模上使用内六角1.5-3.0批头。
            817r   带弹射加长杆,感觉没啥用。多余了。
            816ra 棘轮太太了手柄也粗不少,棘轮对于我真是没啥用,反而是个累赘。
             kk套装手柄  比817r对了手柄批头仓功能,手柄太粗了,加上弹射加长杆与弹出批头仓功能,不实用。
            pb8451  手柄颜色的确诱惑力太大,自己估计是抵御不了的,所以拍了。但是缺货。所以退了款,再考虑考虑。但是与南旗手柄一样磁吸接头。易被拉出来。
             最后加一支南旗的55合1手柄把,使用了六凹锁定批头不会有前面说的毛病。颜色全黑我不是很喜欢,23合1的颜色就非常好。还有个致命缺点批头与以前机会全部手柄不通用,也就是新手柄与以前的几乎全部批头不通用。它这样设计也是为了回避单一磁吸批头不牢固的方式吧希望以后不要这样设计了。

网友:
其实我有款手柄玩模型用的很好,尺寸比较好,批头安装后比维拉紧,。 不会松的厉害,如果不追求品牌。这个使用还是蛮不错的,秒杀淘宝其他国产手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推荐,我注意了这个牌子。tank.就是手柄塑胶颜色不好看,但是口碑挺好。支持国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