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机B27A+SM3280,半年卦。

楼主(2020-04-07):
闪存型号PF603  FBNB27A512G9KTBAFJ4  2C,C4,18,32,A2,00   B27A  正片应该是MT29F512G08EBHBF。闪存18年38周生产,之后贴于AS2258主控板出售,然后一年内SSD卦了。估计淘宝卖家跑路,坏盘背卖到了咸鱼市场,扒了皮裸盘出售,最后到了我手里。洗干净臭鱼盘,摘下了两片PF603,塞3280测试架跑了下。闪存“没坏”,开卡立马过,跑分就是TLC样子,大家都懂。

速度不咋地,之后跑了圈urwtest就把闪存丢再闪存盒子里,日期20190924。20200407凌晨睡不着,巴拉巴拉闪存盒发现PF603写入文件有半年多,找出来跑跑urwtest。看着增加的坏块差点把闪存掏出来给撅掉!

看着三坨扎堆的红,一大片用1m/s速度纠错成功的绿,根本没法用。开卡软件显示坏块数从16个涨到23个。想到3280是BCH纠错就没急着干掉闪存,有空把闪存贴回AS2258主控板,跑圈写满数据,看看半年后闪存能不能保盘不掉。看看LDPC纠错有多大能耐。至于拆机B27A闪存,我是不会贴3280板子了,根本保不住数据。拆机QLC闪存,贴U盘就是找xx。啥时候U盘主控支持LDPC纠错再试试QLC吧。

网友:
tlc就这样吧,二手tlc片一点价值也没有的

网友:
做成固态当系统盘用,每天通电估计还好一些。

网友:
居然才半年就掉数据了,挺垃的,还是MLC好价格便宜保存数据还久,SLC太贵玩不起

网友:
TLC就这样,漏电,3280的BCH纠错也鸡肋,能开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看来  TLC稳定使用在U盘还是有很长路要走,至少目前我看都不是特别稳定,不知道厂家卖出去的可以保存多久。

楼主:
睡了整个白天,晚上继续找虐。准备植锡上板。手里一堆垃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睡了整个白天,晚上继续找虐。准备植锡上板。手里一堆垃圾。

ar的,真的是垃圾啊,找个强力纠错的好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的,真的是垃圾啊,找个强力纠错的好主控吧

能开的也就AS2258和SM2259XT。2259买来板子就是PF603,又是一开就过。AS2258有4贴8贴板,先贴AS2258.

网友B(2020-08-20):
这个B27A,我的ID和你一样怎么量产都不过,是NW951 ,镁光的颗粒NW951有两种ID,QLC的和你一样,现在的59XT有参数但是提示  链接FLASH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27A,我的ID和你一样怎么量产都不过,是NW951 ,镁光的颗粒NW951有两种ID,QLC的和你一样,现在的59XT ...

B27A是TLC,一种2CC40832A200,一种2CC41832A200。与QLC有什么关系。闪存没问题就能开卡。2259XT设置与2258XT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B27A是TLC,一种2CC40832A200,一种2CC41832A200。与QLC有什么关系。闪存没问题就能开卡。2259XT设置与225 ...

虽然B27是TLC,但是本质已经和QLC没区别了

一般就看CODE查询对应的型号。就能确认是TLC还是QLC(区别是08后面是E还是G)

B27给我个人的感觉它已经不是一般的TLC了,实在太烂(如果是SPECTEK分级后的就更不用说了)。你图里的是AR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27A,我的ID和你一样怎么量产都不过,是NW951 ,镁光的颗粒NW951有两种ID,QLC的和你一样,现在的59XT ...

B27系列开卡没难度的

但是目前只有2259XT提供了固件。你需要下载B27A的版本。例如:SM2259XT_B27A_PKGS0219A_FWS0111A0

http://www.usbdev.ru/?wpfb_dl=86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B27是TLC,但是本质已经和QLC没区别了

一般就看CODE查询对应的型号。就能确认是TLC还是QLC(区别是0 ...

B27A的确烂,“烂”的水平跟QLC一样。只不过TLC与QLC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