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改明纬350-27可调电源

楼主(2020-04-07):
说到明纬350电源改可调,坛里文章很多,我也是年后疫情期间闲着没事,买了一套套件回来改着玩,很容易就成功了,第一次不能0A起调,按另一个方案改后,完美了。其实仔细研究电路图,不同的接线方式,大体是一样的,可能教程不一样,同一根线接在不同位置上,但翻过来电路板仔细观察,接线位置是等电位的,是相通的。不提方案了,这方面我也是刚学习。这次说到极致改,主要是外观,外观,就是外观。
第一台改好了,我就看着它,觉得它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心中可调电源应该是这样:

当然了,这个是我昨天做好后拍的照片,之前的,就是在脑子里想,然后CAD画图,画完图,上雕刻机加工机壳,刚好手里有一点5mm的PVC板,那种工业用的灰色PVC板。

上图是正在雕刻机上加工PVC板

加工好的PVC板,风扇孔、通风孔都齐备;

雕刻加工好以后,加热折弯,这次温度没控制好,折完有点裂,补了原子灰,然后打磨好,准备喷漆;

国产漆,我是比较认三和的,价格便宜量又足,但我用过这款漆之后,似乎更喜欢它。这个要贵一点,15元一个,我以前买来是喷打印机的,剩下了一个,今天就用它,它出来的哑面效果更好。

喷漆中……

打印面板贴纸,其实改装这电源,就是为了玩,为了更好玩,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外壳做好了,铝壳也要改:

同时还要做面板,机壳尺寸大了,面板也不那么拥挤了布局也可以随心了。

铝壳侧边切掉一块,是为了风扇,我改成侧排风的了。
    说到风扇,这里还要提一句,多说几句自己的经验。电源改装过程中,有人是把辅助电源+12V接到了494芯片旁边的供电处,这样风扇是靠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经7812降压供电,原本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改可调了,电压低的时候,不够7812用的,电压高的时候,7812压力太大,我想应该是这样吧,所以又有方案,将变压器中间抽头剪掉,然后辅助电源+12V接到了D15D16位置,拆掉D15D16,然后还取掉一个电阻换短接线,这样,既给风扇供电,也给494芯片供电,我最终也是这么改的。
    说到这里,我在坛里看一前辈写,这样改后,风扇启动后,电压电流输出不正常,会降低或没有输出,于是,我也测试了一下,用热风吹RTH3,果然如此。于是又按前辈的教程,改温控风扇控制电路,也改成功了。但成功过后,想一想,是不是电源的高温保护呢?查阅相关电源资料,确实有高温保护这一说法,于是,买了第二个电源,在没有改动之前进行测试,用热风吹,其实温度保护,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5摄氏度左右吧,风扇启动,电压不变;如果温度持续升高,多少不知道,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输出电压会降低一半左右;我想正常使用中,很少会进第二阶段吧?测试时,如果用特别热的风来吹,比如焊台300度-400度的风,那就直接进入第二阶段了,所以会误以为风扇启动,输出降低;    所以,我认为没必要改温控风扇独立电路,原电源就是温控风扇,而且还带高温保护。
    好了,继续我的作业,这个电源,我认为,除了美丽的外壳,还要有一个有趣的灵魂;看贴子,前辈有加装了恒压恒流指示灯电路,虽然没太看懂原理,照做就是了,于是制作电路板:

这个不是最终的,最终的忘了拍照片了;

外壳组装好的样子;

内部接线

内部接线,由于空间够大了,我把辅助电源板放到了顶层,和恒流恒压指示板一起固定在铝壳上盖上;同时,调压调流接口也一起做在了电路板上;

折腾了好多天,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A:
做工漂亮
很是漂亮

网友:
做工确实漂亮!

网友:
学习了,欣赏了

网友:
因为没有相关设备,只能用原来的外壳加加改改,居然也改成了,模样嘛,不咋地,自己用没问题。自己做了一个恒流电路,1A至14A可调。0.8伏至42伏可调。原来是没有恒流的,只有恒功率130W左右,都问我为什么这么小,我觉得够用就行了,可靠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B:
第一张图中的恒流灯亮了,电压没有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中的恒流灯亮了,电压没有归零

电流和电压钮都调到最大时,恒流灯就亮,电压调小1-2V,恒压灯就亮了。带载的时候,恒流恒压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中的恒流灯亮了,电压没有归零

明白你的意思了,把电流钮调到最小,电压应该归零,刚试了一下,两台其中,有一台电压可以归零,另一台12V左右,有空再调试一下。

网友C:
这个做的还像这么回事儿~

网友D:
楼主能说说参考了那些教程吗?
想改,不知道哪个教程好,很多帖子说改了不稳定

网友:
改的漂亮,点个赞

网友:
煞费苦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漂亮
很是漂亮

谢谢打赏!我就是设备多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追求高一点。其实开始买第一套套件的时候,纯属好奇,之前一点改电源的文章也没看过。就是在闲鱼上看到本地卖家有卖整套套件,回来按图接线就行了,疫情期间也有时间,就买了一套回来折腾,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的还像这么回事儿~

谢谢打赏!我是做设计的,对美确实有一点追求。我这个就是平时放在家里用,所以大一点没关系。如果是携带外出,或者做充电器,也许大家的那个改法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说参考了那些教程吗?
想改,不知道哪个教程好,很多帖子说改了不稳定 ...

本论坛里搜吧,然后把方法和图纸打印出来。先找个简单的照做,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当能把电路图看个半懂的时候,就能有自己的想法了。我就是带着问题看别人的方案和图纸,比如,为什么要移动这个电阻?那就要看图纸上,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短接某两点,是让它接地还是给它个电压?风扇启动和温度保护的启动原理?过压保护不拆,再加一个二极管行不行……等等一些问题,都是在实践中验证,验证中学习,反正确实研究了挺多天。即便如此,也就是个半懂,如果再有时间,我还想多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等细节的东西。

网友:
楼主好手工,非常羡慕,这壳子棒呆了

网友:
手艺一流,先赞一个,但做了这么大的壳子,空间够用,改可调后电压电流都不准,不如几十块钱买个数字模块。我也改了一个0-50V的,感觉电压电流很不准啊。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这外壳确实亮了哈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