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暴力拆解一个德国产的HMC汽车天线放大器

楼主(2020-04-07):
闲鱼淘回来一个汽车天线放大器,知道如何去收音机,知道红色的线接12V,不知道灰色的两根咋接啦,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啦

楼主:
灰色的一根应该接外接天线,另外一根就不敢确定,也不敢乱接,怕冒烟,按理来说应该外壳接负极

网友A:
看不懂那些奇怪的布线是干嘛用的,但是德国佬这板子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那些奇怪的布线是干嘛用的,但是德国佬这板子做工是真的好

印刷线圈。

网友(2020-10-20):
我也有一个,请问找到接线方法了吗,是不是同轴电缆供电的,这个放大器有的线接后玻璃加热的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那些奇怪的布线是干嘛用的,但是德国佬这板子做工是真的好

搞明白了吗朋友?

网友:
看看电源滤波电容在哪里,来电一般先走电容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那些奇怪的布线是干嘛用的,但是德国佬这板子做工是真的好

hmc不是韩国的吗?灰色应该是后窗除雾的吧 外壳接地就行

网友:
必须没有明白呀

网友:
早期车的天线是电动伸缩式,后来都变成车顶小天线或鲨鱼鳍天线,再后来变成玻璃印刷天线。

这个可能是与电动伸缩电路联动,天线升起放大器通电,找到供电、信号进、信号出就可以用了。

网友:
灰色一根接什么天线,调幅天线吗

网友:
这个我知道电源怎么接,天线输入端输出端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