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哪里坏知道吗

楼主(2020-04-07):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型号是E40提示键盘坏,通过更换键盘知道的。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吗?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现在都进不了系统显示屏幕如下图

网友:
按键线短路了,别修了,换键盘吧。

网友:
有按键粘滞了,卡住了或者如楼上说的短路了,看你自己,有的还能拆开搞搞,有的结构是铆钉的,拆开可以,后面不太好固定

网友:
笔记本键盘拆开很难修,那些按键拆下来,很难完整安装回去

网友A:
键盘没有芯片,全是线,楼上回复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没有芯片,全是线,楼上回复的可能性很大

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个芯片主控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个芯片主控之类的

这个芯片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在主板上。

我还真的找个键盘来拆过。的确是在主板上。

但是一般键盘的是在键盘上有。

右侧的排线上面一部分是竖着走线的,下面一部分是横着走线的,两部分重合在一起,当有按键按下就短路产生一个电阻值给主控判断是什么键位然后给计算机一个字符。我看计算机屏幕显示是2A就可能说是数字2和字母A所在的那条线路有发生短路了。提示给我知道

网友C:
试试按ESC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其它方法试一下,阔以再重新更新驱动,换新的还是一样也可能是e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按ESC能不能进系统?

不可以进入系统。原先是一开机就B B B的叫,之后到显示WIN7的图标就没有声了。现在是开机不叫出现图示的文字按ESC等按键都不进入系统,更换笔记本键盘可以进入系统证实是键盘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进入系统。原先是一开机就B B B的叫,之后到显示WIN7的图标就没有声了。现在是开机不叫出现图示的 ...

我的THINKPAD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换键盘后一段时间还是会出问题,经过重新安装系统,才发现是驱动问题,因不想装联想的原装驱动,所以一直都是凑合着用,现在也少用这东西了,也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