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小米插座,分享个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0-04-07):
有个小米插座坏了,发过一次贴,最后调整过几个电容,都无效,还是会不定期误触发,还换过淘宝买的ttp223触摸模块,也会误触发,不过有点规律,开电磁炉之类的感性负载就误触发,不折腾了,找了个单键开关电路,画板,手刻,不比打板费劲。
原帖如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956
电路不是自己设计的,以前网上找的,感谢大神,画了下pcb,手刻板很省事,五条直线,不用拐弯。

看图吧,实际测试没问题,搞完直接装插排里了,忘了拍照,不拆了。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少毫安。这个

网友B:
怎么链接要登录手机版?这个不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0241

网友C:
请问是不是按一下就直接常开,关闭不了?

网友D:
我有两个小米插座,一个是49那款,一次带两个2万的充电宝充电挂了,拆开发现只有2~3V电压浮动,以为同步整流坏了,一搜淘宝发现大多AP3776坏,买东西顺带了3个(不值钱),换上满血复活,顺道改开关只管USB电源板。

还有一个是跟楼主一样的软开关的,经常自动关闭,拆开维修发现0.47的电容只剩0.18了,用2个0.22的X电容并联代换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少毫安。这个

没测,应该是nA级别,之前电子烟改过激光笔,100mAH多的电池待机两年电量还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链接要登录手机版?这个不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0241

抱歉,没留意,手机发帖,复制了手机端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按一下就直接常开,关闭不了?

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小米插座,一个是49那款,一次带两个2万的充电宝充电挂了,拆开发现只有2~3V电压浮动,以为同步整 ...

不知道具体容量,几个电容都测过,替换过,没效果,直接弄了个单键开关换了,ic都进垃圾桶了,之前的电路感觉很有意思,看电路就像触摸开关当按键开关用,想不通为啥这样做

网友:
这个好,正需要!

网友E:
加红外接收加继电器可以变成遥控开关吗?(免IC)

网友:
这种单键电子开关电路不错,可以过大电流,比我做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红外接收加继电器可以变成遥控开关吗?(免IC)

要是真想改咋骚都行,加红外,加蓝牙,加wifi,加定时器,只要有想法,总能实现的

网友F:
不错   有空试试  Q2用8050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有空试试  Q2用8050可以吧?

可以 字数补丁

网友:
这是小米哪款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按着不动呢。。。

网友(2020-05-16):
这个负载接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