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9341的320*240大屏的测试

楼主(2020-04-07):
其实也不算大,但是对于arduino来说,驱动就吃力了

关了wifi,电流小多了

开始文字是倒的

刷一瓶很慢

这都是库里自带的测试,总之一个字——慢

不过显示比上一个屏好的多,颗粒感很小了

网友:
这个用STM32做一般的驱动还是很轻松的。用[Arduino]驱动我还没试过。

网友A:
这玩意的内核跟Cortex-M4差不多甚至还强,不太可能说性能不够,只能说Arduino的库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内核跟Cortex-M4差不多甚至还强,不太可能说性能不够,只能说Arduino的库太垃圾。 ...

是呀,起码拖慢效率5倍,可是简单啊

网友B:
应该是没用整组io(不过arduino也做不到整组控制)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用整组io(不过arduino也做不到整组控制)效率太低了

spi模式的,并口太麻烦了,接线受不了

网友A:
有SPI好办了,里面有DMA吗?DMA+SPI,设置循环传输,DMA不断从指定内存地址拷贝数据发送到SPI接口,然后到头来再重来,刷新率绝对高。然后程序只需要根据是否有内容变化及时更新图像的缓存区就行。
这才是高效传输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PI好办了,里面有DMA吗?DMA+SPI,设置循环传输,DMA不断从指定内存地址拷贝数据发送到SPI接口,然后到 ...

8266有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啊,估计没有吧esp32可能有

网友C:
楼主真是高产户呀,几乎每天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高产户呀,几乎每天都有惊喜

哈哈,这是习惯,每天一贴,不知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是习惯,每天一贴,不知能坚持多久啊

日常闲暇时间看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常闲暇时间看来不少

穷的就剩下时间了

网友D:
手头也拆了个彩屏,还是带触摸的,18 pin,准备先按ILI9341的串口屏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也拆了个彩屏,还是带触摸的,18 pin,准备先按ILI9341的串口屏折腾下 ...

你一般用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spi模式的,并口太麻烦了,接线受不了

咱俩玩法不同,有并口的我就不考虑其他总线了,相比玩软件用烙铁更顺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俩玩法不同,有并口的我就不考虑其他总线了,相比玩软件用烙铁更顺手些。 ...

接线多麻烦啊,而且arduino本身可以说就没8位并行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般用什么单片机呢?

新唐系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线多麻烦啊,而且arduino本身可以说就没8位并行输出

玩法不同感觉也就不一样了,我是玩模拟元件、数字元件后来才玩单片机的,意识里保留了很多陈旧的模式,比如:腹稿电路、准备元件、组装焊接这些过程中有很多累并快乐,而玩单片机程序也是一样,虽然永远是菜手,但仍然对绞尽脑汁的调改代码情有独钟,其实arduino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我刚刚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但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最终还是选择了C51作为玩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法不同感觉也就不一样了,我是玩模拟元件、数字元件后来才玩单片机的,意识里保留了很多陈旧的模式,比 ...

哈哈,我也是啊,但是我是什么简单玩什么,太繁琐的没心情玩了

网友:
stm32的话,fsmc+dma推并口屏就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