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电脑换外屏

楼主(2020-04-07):
同事的平板电脑,摔了一下触摸失灵。拿来修理一下。

荣耀侍卫

外屏已有裂纹,那就暴力拆解,壁纸刀敲开一脚,划一圈就下来了。
清理残胶,准备装屏。
断裂的触摸排线,好吧是我切断的
内部格局,小主板,小电池。

新屏先不拆胶,装机测试。防止有问题。
触摸良好装机。

网友:
不是我多想,倒数第3张图上的 ,软排线上的 牛屏-007   和 MB   真是亮眼呀。

网友:
[看下方图片]

网友:
屏也可以淘宝上来吗?

网友A:
小米平板1,也卡的不行,唉..........可还有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平板1,也卡的不行,唉..........可还有他用??

重装系统,软件换成较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