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NW855的信息,兄弟位能帮忙查下吗?我这里只能查到料号

楼主(2020-04-07):
如题,手上有几颗,不知道上什么玩,如果能查到就不用去焊上查ID了

网友A:
镁光单颗48G TLC B0KB制程 ,SM3268、SM3281、SM3280都有B0KB的固件,都可以搞,但需要自己加参数。3281、32804K比较猛,不差钱建议上3280,顺序读写比3281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单颗48G TLC B0KB制程 ,SM3268、SM3281、SM3280都有B0KB的固件,都可以搞,但需要自己加参数。3281、3 ...

感谢兄弟,48G,能开到64G吗?

网友B:
MT29E384G08EBHBBJ4-3:B   这个型号就是你NW85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29E384G08EBHBBJ4-3:B   这个型号就是你NW855的

感谢!这个查得到,就是不知道能上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48G,能开到64G吗?

开不到  可以双贴3280、81组成96g

网友C:
我也有一颗NW855,上过3268和3281,开出来发现写入掉盘,上58xt正常。
我没记错的话,ID是:2CB47832AA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颗NW855,上过3268和3281,开出来发现写入掉盘,上58xt正常。
我没记错的话,ID是:2CB47832AA04 ...

05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