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解决不了视频在线播放问题不知原因

楼主(2020-04-07):
播放显示需要最新flash插件。点击安装,发现是安装在了opera这个浏览器上。更换默认浏览器为chrome,再次安装,还是不行
chrome:显示插件隐藏。这个问题在哪儿?

用opera播放,允许flash运行
这样

点播放按钮

看起来是播放了,但实际不运行。而
chrome确实是播放了,进度条往前走,有声音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又是一个上网课的对象。用电脑比较好,手机不太清楚。电脑打开网页的时候会弹出是否允许加载flash的按钮,选择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上网课的对象。用电脑比较好,手机不太清楚。电脑打开网页的时候会弹出是否允许加载flash的按钮, ...

这回是听别人的网课。opera选择允许了,就是第二、第三幅图的样子。不知为何,不能播放。chrome是第一幅图,显示隐藏了。这就更不懂了

网友B:
这个是手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我记得我一直都是下载flash插件直接安装,但是要禁了流氓广告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手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我记得我一直都是下载flash插件直接安装,但是要禁了流氓广告插件。 ...

电脑,以前一直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安全卫士之类的拦截了。

网友:
试试微软的新EDGE浏览器呢?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edge/business/download

网友:
chrome不是把flash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