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工行密码器换电池,不成功

楼主(2020-04-07):
密码器不亮了,百度说可以换电池,拆开看好像是可以换,但是接上电池后虽然可以开机,但是验证码已经不对了,看来这个东西还关联了电池放电参数,不能自己换。
原电池还有3.0V的电压,没拆下来,是直接并一个电池上去试的,所以不存在断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重新和工行的系统对密码,好像可以设置,我记得以前看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
有这么智能呢

网友:
这个没电了,去银行更换要钱吗?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 不断电换电池 先搞个有电压的数据线再把电池取下来 按上

网友:
断电了,时间就没了。这东西靠的就是两边时间大概一致。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到期直接换新的。就是你申领一个新的后,旧的无论有电没电都没用了。

网友:
掉过电恐怕不行了

网友:
去银行免费换啊

网友(2020-05-07):
理论上和电池放电参数没关系的,怀疑之前不亮的时候时间参数已经错了,要重新对码

网友:
里面有一个密钥,要同步才可以

网友:
不亮了还没断电???????

网友:
这东西各个银行有好几个,一般用到到期都不会没电的。到期了也就没用了。话说这东西好多都是一体的,楼主连这个都拆了。

网友:
这玩意去换不是免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