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荒古级电脑AT电源HPC-145C1

楼主(2020-04-07):
2001年在杭州旧货市场10元买的旧AT电源,那时自己刚进厂,电脑都没有,单位朋友送一个带播放键的光驱,买了这个电源插上当CD机听

看不出啥牌子,输出电压和电流,老电脑功率有点小,145W

AT电源开关

多余的输出线拆了

110v开关也拆了

输入EMⅠ,整流桥,红宝石滤波电容

印尼产风扇

开关管,散热片有点迷你

没有副电源

主变和推动,5Ⅴ和12Ⅴ整流管

常规494+339电路,旁边的白色电位器是输出电压微调

-5v电压三端7905

输出滤波

楼主:
风扇产地说错了,应该是马来西亚

网友A:
HIGH POWER就是牌子,中文名字叫钜能,
就跟银欣一样,当时可能在国内不是很火,但在国外火的一塌糊涂的一个牌子
现在不怎么有新产品了,风头早就被酷冷至尊那些掩盖过了

网友:
改成可调电源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 POWER就是牌子,中文名字叫钜能,
就跟银欣一样,当时可能在国内不是很火,但在国外火的一塌糊涂的一 ...

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改可调

输出电流太小了,12绕组只用了一根漆包线,而且连副电源也没有

网友:
这种电源改12V可好改了。不用副电源一开就有电,拉车机合适,拉个25W小对讲机也行

网友C:
这么多年过去,电容都没换过?质量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过去,电容都没换过?质量真是好

没有换过一个零件,买的时候就是旧的,实际应该是九几年的吧

网友:
这是高效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