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又被刺破了,这次相当惨烈呀!

楼主(2020-04-07):
周末出去溜达,刚过20几公里折返点回程,没多远后轮就咽气了

仔细看了下,元凶在这里

好长一根铁齿

严重怀疑是金刚狼下的手

看到内胎这里有针眼,估计刺穿了

这前不挨村后不接店的,只能推到公交站去了
外胎打滑,轮圈会脱出来,路边找点塑料绳给缠一下

走了近2km,在大家的注目之下坐公交回家

先拆下来看看

外胎上的穿刺孔

这里是第一凶案现场

还是用上次的万能胶

偶涂涂涂

贴上

用胶带扎好,好继续找漏气点

这里有一个

好多针眼

最后一共补了8个眼

算了,不折腾了,撸新的稳当点

楼主:
下单撸新内胎

一周的等待之后终于到手了

外胎补下应该好点吧

换上新内胎

调好刹车

终于搞定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这次太惨烈,算是踩进水坑里了

网友A:
一次扎了 8个孔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B:
那多坑......

直接换新......

网友C:
我非常怀疑你严重超速并逃逸,交警叔叔放了钉板拦截你,结果让你骑着炸了胎的车跑了

网友D:
扎了那么多孔还补他干嘛?怎么不随身带工具?

网友:
想起了高飞开的那辆汽车。

网友:
我们骑车出远门都带气管、补带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扎了 8个孔是什么神操作?

说实在,偶也不知道
按理说在主孔附近有几个眼还算正常,差那么远的地方也漏气偶就不懂了

网友:
走2公里和骑20公里,运动量可能差不多。哈哈。

网友:
扎了这么多洞,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多坑......

直接换新......

嗯嗯,越补心里越没底,最后还是换新内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在,偶也不知道
按理说在主孔附近有几个眼还算正常,差那么远的地方也漏气偶就不懂了 ...

正常,漏气之后又骑了一段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怀疑你严重超速并逃逸,交警叔叔放了钉板拦截你,结果让你骑着炸了胎的车跑了 ...

唉,孔大漏气可快了,跑不动

网友:
这么多洞,不换个内胎?

网友:
元首可以出摊了

网友:
楼主真是悲催呀

网友:
下次背几条备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扎了那么多孔还补他干嘛?怎么不随身带工具?

骑公路,从没想过带工具溜达呀!

网友:
漏气点太多就不要折腾,补好也容易再漏,直接换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