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HF S20摄像机LCD液晶屏花屏——机器拆解

楼主(2020-04-07):
拆卸步骤:
1.先卸掉底盖,6个螺丝卸掉,底盖就可以容易拿掉了;
2.卸右侧盖(腕带一侧),侧盖上有2个螺丝,从下往上抠右盖就拿下来了;
3.卸顶盖,卸掉热靴上的4个螺丝,还有几个螺丝,拿掉上盖之前必须把后部右侧的排线摘掉,免得把排线插座弄坏了!
4.卸左侧盖(屏幕侧),然后把屏幕和左侧盖的转轴大盖拿下来,还有个小盖也拿下来;
5.屏幕正面左侧有2个螺丝,右侧侧面有2个螺丝,这时屏幕盖就可以打开了。
具体见下面图。

对于修屏幕,电池槽里的2棵螺丝不用卸

对于修屏幕,这2棵螺丝不用卸

楼主:
摄像机原来故障是液晶屏花屏,有时旋转一下屏幕就有图像但是只有2/3屏幕高度显示图像,而下面看不到整个画面,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A:
连接屏的软排线断了,拆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屏的软排线断了,拆开看一下。

已经查了2次,链接都好,还是液晶屏坏了。多谢光临指教!

楼主:
这就是屏线,两端的插头一一对应

楼主:
有图像的时候是这样,屏幕上显示的字都拉长了

网友B:
手头的HF10摄像机,用了没几次,变焦电位器就磨损坏了,焦距自动变到最大,K!扔一边吃灰N年了。现在有手机,这玩意基本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的HF10摄像机,用了没几次,变焦电位器就磨损坏了,焦距自动变到最大,K!扔一边吃灰N年了。现在有手机 ...

你那HF S10想出吗?

网友C:
可以通过编辑添加多张图片,而不必一楼发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编辑添加多张图片,而不必一楼发一张图

后面的是补发的,前面的是一次添加多张照片。谢谢提示!

楼主:
淘的液晶屏在路上了,焦急的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