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停车监控用带8ah小电瓶供电加充电方案

楼主(2020-04-07):
1、准备材料:
12V 8ah免维护蓄电池、温控开关50摄氏度常闭 :KSD301常闭   2个

保险丝:2个5A  1个3A、蓄电池充放电模块

80w升降压模块
电流电压表

1.5平方汽车导线若干
点烟器插头10A的
点烟器插座一个

2、连接示意图

网友A:
额,有必要停车监控吗?这是要停多久的车啊?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A:
额,有必要停车监控吗?这是要停多久的车啊?

一个充电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2021-06-26):
对啊,一个20000mAh的充电宝,除非一个月就开1-2天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