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500 240G 复原问题。

楼主(2020-04-07):
   朋友电脑的盘,挂了,有时能认有时不可以 ,然后到处用开卡刷,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刷成了300G,型号变SSD了序列号也乱了,装系统跑圈都正常,感觉不正常啊。240G怎么可能轻易给你多60G出来。机友们这能行?是不是得恢复240G,剩下的60G是不是做冗余用的?对SSD一点不了解。这颗粒该怎么玩才能玩久点?

网友A:
L06B/B0KB,开MLC模式就是256G,开成TLC模式容量是38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B0KB,开MLC模式就是256G,开成TLC模式容量是384G

记得开卡时选闪存识别出3个型号,先试了256G通过不了。试的最后一个型号开卡通过,容量设置的AUTO。晚上再试试你提的MLC。开卡软件设置不太熟悉,也是第一次开卡。

网友B:
2楼已经解答正确。
可以开240G MLC模式,或者开成360G TLC模式。
要是我,我就开成TLC模式,反正MLC模式一样掉速,不如追求大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解答正确。
可以开240G MLC模式,或者开成360G TLC模式。
要是我,我就开成TLC模式,反正MLC模式一 ...

对速度没啥感觉,一般用用不会连续写大文件。存大文件还是机械硬盘靠谱。按你说的那就不折腾了。终于可以有个固态硬盘用了,家里全是机械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速度没啥感觉,一般用用不会连续写大文件。存大文件还是机械硬盘靠谱。按你说的那就不折腾了。终于可以 ...

我的主力机,还是128G固态盘+1T机械。ssd只跑系统和应用,重要数据还是存机械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力机,还是128G固态盘+1T机械。ssd只跑系统和应用,重要数据还是存机械靠谱。 ...

在公司自己用的机器就是这个组合。

网友(2020-12-28):
SL500 240G开卡失败后不识别了 请问各位大佬 短接哪个脚 可以强制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