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出一些16G,32G优盘,先到先挑。

楼主(2020-04-07):
再出一些16G,32G优盘,先到先挑。

声明:
1000M币不是某物品的单价,只是为了方便计算不同商品的价格,后面会附上邮费及差价链接,请算好再拍,请务必算对总价格。价格没算对,拍错的一率不发货!!
编号
主控
颗粒
容量G(Win系统)
速度R/W
板型
价格(M币)
1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30.76
41/16
手腕板
2400
2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30.01
90/13
手腕板
2500
3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15.46
36/10
手腕板
1800
4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手腕板
已出
5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手腕板
已出
6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16.98
114/22
手腕板
2000
7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手腕板
已出
8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31.29
111/4
手腕板
2400
9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31.31
40/15
手腕板
2400
10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15.6136/10
通用板
1800
11
SM3268
闪迪 3D  Bics2 TLC

手腕板

12
SM3268
海力士 MLC
15.11
42/21
G2板
2100
13
SM3281
镁光  MLC
14.68
208/20
G2板
已出

速度测试都是用的AS SSD Benchmark(win10系统),速度低的也是跑在3.0的接口上,不用怀疑。

定价已经尽量合理,还是先到先挑。

到手后,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建议重新量产,因为低格量产需要时间在2小时以上,没必要浪费时间。

低格量产的3281 4K性能弱鸡,介意者勿拍。
所有U盘,包跑圈能过,全盘校验无问题。

手腕板只配小胖子金属外壳

G2板和通用板只配金士顿旋转外壳

不限购,不包邮。邮费非偏远800M币,山东省内600M,邮费及差价拍以下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149

慧荣SM3257 16G MLC的还有3个,拍以下链接。比较适合做启动盘,兼容性无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02

务必算好价格拍下,留言要几号盘。最快当天发货,最晚第二天。

RMB购买可走闲鱼,其它U盘及固态盘也可关注本人闲鱼。

补充内容 (2020-4-22 15:03):
2020.4.22  剩3,6,9,10

网友:
第5个 还在吗

网友:
拍了 紫薯布丁

楼主:
收到您的订单,今天给您发货。

网友A:
240G左右的固态硬盘有没有?稳定速度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G左右的固态硬盘有没有?稳定速度快的。

上我闲鱼找找有没有喜欢的

网友B:
收到了,做启动盘需要用DiskGenius改成HDD模式,楼主量产的是FDD软盘模式,随机读写有惊喜,这个速度也许可以WTG?不敢再量产了,上次的量产死亡了,SMI主控都量产十多个了头一次死亡,不敢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了,做启动盘需要用DiskGenius改成HDD模式,楼主量产的是FDD软盘模式,随机读写有惊喜,这个速 ...

SM3281主控的U盘,4k确实比其它主控好一些,但跑WTG还欠点火候。
SM3280跑WTG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我想要7号,拍3200M币就好了吧。
还有,我是拿来装微PE做启动盘,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7号,拍3200M币就好了吧。
还有,我是拿来装微PE做启动盘,没问题吧。 ...

是的,通过这个链接和差价链接,拍够3200就可以了。做微PE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这个链接和差价链接,拍够3200就可以了。做微PE没问题

已拍下,要7号
7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31.48
40/17
手腕板
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拍下,要7号
7
SM3281

收到您的订单,明天给您发货。

网友D:
要4号,
4
SM3281
闪迪 3D  Bics3 TLC
17.3
113/24
手腕板
2000
已经拍了2800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4号,
4
SM3281

收到您的订单,今天为您安排发货!

网友D:
前天下午u盘收到,昨天白天没有时间,晚上便测试了一下,结果中了大奖.

win10 64位系统速度写14M左右,读24M左右,对我来说这速度挺好,我没有usb3.0,都是在2.0下测试的,好几个坏块,因为想装系统镜像,于是便用DiskGenius格式化成fat32,继续测试.
可是问题出现了,u盘双击或者右键,都要转大约10分钟,才有反应.格式化坏了?又用mydisktest测试,同样等半天,(没格式化时同样的操作很快.)这时心里还不着急,毕竟瞎鼓捣电脑
有10年多了,原来一格式化就好了的u盘也弄过.再次用电脑系统格式化一下吧,u盘上点右键,转了10分钟吧,终于界面出来了,快速格式化,等着它,慢慢地跳出格式化失败.因为以前有
过换个系统就能格式化的经验,把u盘插入了老笔记本xp系统上,这回u盘瞬间就打开了,心中暗喜,先试着复制一个文件,结果出现:无法复制,路径太深.格式化吧,右键倒是一下打开了
格式化,结果还是格式化失败.

到这里,我的心有些凉了,删除u盘的文件,结果删不掉,写入不能写,说写保护,看来自己这刷子还不行啊,死马当活马医再试试mydisktest,

选否,删不掉,只好选是.

选是后,开始17.5M/s还行,校验完一个块后出现了i/o通讯有问题

手工点取消,重试,继续,哪个都是继续.第2个块校验,速度明显降到4.1M了.

每一个块都要手工继续,1个小时左右,终于完了,结果还是像原来一样,复制不了,删除不了,

到此为止,我是啥法都没有了.楼主救救命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掉.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天下午u盘收到,昨天白天没有时间,晚上便测试了一下,结果中了大奖.

抽空我给你发量产工具你重新量产下,留个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我给你发量产工具你重新量产下,留个邮箱。

62444264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我给你发量产工具你重新量产下,留个邮箱。

624442643@qq.com
怎么发不出去邮箱?原来还要写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