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小米路由3G(R3G)..........

楼主(2020-04-07):
咸鱼掏的。
看到标签好像动过,不知道是不是拆过的,我也拆开看看

第一眼就看到发霉生锈,脑中第一句话就是:WC,水泡的?

还好不是水泡。。

2.4G的7603周边颜色深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换过?

————————————————————————————————这货的信号真不行,拆个天线看看————————————————————————

从里面捅出来一点,然后用夹子 夹出来

左5G右2.4G

装回去更明显了,羡慕坛里的大神可以无损

电源口很松动,移动几次路由就会脱掉。难道是小米路由器的电源插口会长一点?就像下图一样。掏过来没有原装电源

网友A:
小米的路由小毛病多多,估计是NAND闪存的缘故,用着用着就掉固件,刷机有可能没了2.4G或5G,也有可能连无线都没了,我试过几个都这样,R3G和4
用小米拼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路由小毛病多多,估计是NAND闪存的缘故,用着用着就掉固件,刷机有可能没了2.4G或5G,也有可能连无线 ...

我用小米MINI很稳,不是NAND闪存。

网友B:
NAND闪存不大容易玩。没有PA,信号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闪存不大容易玩。没有PA,信号够呛!

是的,信号很差。不过自建房小户型也够了

网友:
第一次见路由器用这么大散热片的,开眼了。

网友C:
目前家里多媒体柜子里主力路由器是这个,关掉无线,带个usb3.0的移动硬盘做简易网盘,无线就不指望它了。300m用商用300m吸顶式800mw在中间柜子里顶部,用于一屋子的某米智能家电和边角覆盖,5g用磊科的mg1200ac准备无缝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家里多媒体柜子里主力路由器是这个,关掉无线,带个usb3.0的移动硬盘做简易网盘,无线就不指望它了。30 ...

我就是要来挂硬盘。小米MINI的百兆口不好捣鼓了,所以入手了这个。。。希望耐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来挂硬盘。小米MINI的百兆口不好捣鼓了,所以入手了这个。。。希望耐用吧。 ...

一样小米MINI升级的,做中继小米MINI比某讯K2差远了,现在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2020-09-08):
能不能换闪存颗粒

网友(2020-12-14):
留spi接口了,是不是可以改闪存

网友(2021-05-04):
在用一个,信号是差点意思。也就用那个usb3.0了。

网友:
家里有一个,信号不怎么好。

网友(2021-06-06):
想改供电呢 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小米路由3G,用着突然坏了,只有电源灯能量,网口灯只有wan口能亮,是不是也是固件掉了啊

网友:
这个散热挺好的。用料挺好的

网友:
买过这款路由器,信号强度中等,烫,然后死机挺严重

网友(2022-06-10):
刚入手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4-19):
三四十块钱的路由还值得给你换个芯片,想多了老铁

网友(2024-02-07):
最近打算入手个来玩玩,平替5g c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