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的光猫改成无线交换机了

楼主(2020-04-07):
捡一个移动光猫,有2.4g和5g信号,没啥用了,改成无线交换机了,插我家联通网络上面发射无线信号不错呀!

网友A:
我也把一个华为光猫当做AP来使用,关闭光猫DHCP,网线接在光猫LAN口。
手机连接光猫的2.4G时能正常获取上级路由分配的IP,连接光猫的5G时死活不能获取上级路由分配的IP,手动设置手机IP为上级路由IP段,也不能上网,也就是说5G不能作为AP来使用。  楼主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把一个华为光猫当做AP来使用,关闭光猫DHCP,网线接在光猫LAN口。
手机连接光猫的2.4G时能正常获取上级 ...

改造方法是这样的,我的两个信号都可以正常使用,都能分配到地址,另外我还把猫的登录地址改了一下,就是不与我的猫重复,方便以后登录更改设置,,效果不错,信号挺好,我看板上还有信号放大芯片呢!所以改成了无线交换机了,即插即用,插上就好使!给出租房的住户用用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方法是这样的,我的两个信号都可以正常使用,都能分配到地址,另外我还把猫的登录地址改了一下,就是 ...

这种光猫毕竟是大厂的出品,感觉单纯做无线接入点用,要比某LINK要耐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光猫毕竟是大厂的出品,感觉单纯做无线接入点用,要比某LINK要耐搞一些。 ...

是吧,我一看这料我就当个无线交换机应该好使,我上面路由器是改的nr285g配这个应该稳定

网友C:
不错啊,2.4/5G双频天线,芯片散热器也大

网友D:
我的华为光猫用作无限ap没有问题,但是笔记本pppoe拨号过不了光猫。另外一个,大部分时间都dhcp过不来,手机无法得到ip地址,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有线路由+AP方式不错,比纯无线路由性能强大。

网友F:
挺好,双频的,我家移动是单频,我给关了,用K2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2.4/5G双频天线,芯片散热器也大

原装的散热片,工作中不算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为光猫用作无限ap没有问题,但是笔记本pppoe拨号过不了光猫。另外一个,大部分时间都dhcp过不来,手 ...

估计跟猫的软件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线路由+AP方式不错,比纯无线路由性能强大。

理由是改的285g,用着相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双频的,我家移动是单频,我给关了,用K2P呢

听说k2p相当好使,就是比较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k2p相当好使,就是比较费电

还可以,功率5W左右

网友(2022-05-15):
您好,我这也有一台PT939G v3 的移动光猫,给接插入跟网线做AP使用,但是只能是主路由器开启IPV6才能正常上网,如果只开启IPV4就不能上网,可以ping外网IP,但是无法解析域名,考虑应该是光猫内对DNS有限制,请问这个怎么能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