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无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0-04-07):
好几年之前的一个电子镇流器,小功率高频开关管13001,今天找了出来,将其修复,并使用一40瓦荧光灯管,进行了验证。

网友:
不错还能找到灯管。。

网友A:
我家里客厅和卧室用的还是日光灯管。13001不仅镇流器常用,而且焦耳升压也会用到。

网友:
应该介绍修理过程,损坏零件什么的,怎么个思路。

网友:
板子看着还是挺规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客厅和卧室用的还是日光灯管。13001不仅镇流器常用,而且焦耳升压也会用到。 ...

感觉还是习惯荧光灯的光色。

网友:
一看这块板子,啧啧,中山货。这块板子肉太瘦了,我之前也买过一体化灯架,改过几块镇流板,主要是想改善下板子的灯电流波峰比,提高板子的实际寿命(商用,要长期亮着,灯管也要长寿)。电源滤波电容换成了200V22uF,原来功率管是13003,我在管子后面焊接了小薄铁皮辅助散热。灯丝间谐振电容并联个PTC做启动。镇流器和灯管都耐用,但缺点是灯电流不足,稍微偏暗。
听做以前电子镇流器的朋友说,这种镇流器的限流电感及振荡线圈都不足料,推不出足够的电流。日光灯管都有个最佳电流的,电流偏小亮度偏低,但延长的寿命不会比例延长,只是延长一点。小电流推动灯管延寿的方法效费比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习惯荧光灯的光色。

荧光灯的色谱比LED好太多,白炽灯最好,单实在太耗电又不耐用
折中就是荧光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