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几种固件的中继性能实际体验感受和优缺点(无图见谅)

楼主(2020-04-07):
上周的时候在老家桥接隔壁小超市的Wifi信号。小超市的主路由是Dlink的619l,貌似是螃蟹芯片的。
一开始用的是一只老水星300M路由,速度很不稳定。以前也用过这货去中继,挺稳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就不行了。
于是换上珍藏了许多年的K2。之前刷了官改(只是为了最快最方便的刷breed),马上给刷成老毛子,我其他几个地方的路由器都用的老毛子习惯了。
开启中继,没搜到信号……
后来看到有行说明是只支持MTK/雷凌芯片的路由器中继,坑……
后面用1个晚上时间尝试了各种固件,细节不废话了,直接上总结:

1、华硕老毛子固件:上面已经说了,只支持MTK/雷凌芯片的路由器中继,螃蟹芯片和高通芯片的直接就扫不到。

2、潘多拉K2专版(基本等于OPENWRT):能中继,测速几次都是1-4M之间波动。

3、梅林固件:和老毛子一个德行,搜不到信号。

4、高恪固件:这次没事,之前用过觉得卡(非中继,就wan口接光猫),也不是很稳定,所以直接被我跳过了。

5、官改:大部分时候都在20M左右,运气好的时候能上50M。看来中继最完美的是官改(理论上官方原版固件在中继性能上是一样的)

以上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没截图。测速都是K2用2.4G中继隔壁小超市的wifi信号,lan口连接笔记本电脑测速的。实际如果用wifi连接K2测速一般会掉一半左右的速度。

目前用官改中继已经一周多,家里几只手机都在用,偶尔会卡一下,网络电视盒子wifi连接看1080P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手机投屏就很容易卡。

之前在有限宽带的时候就试过,同样的机顶盒,同样的路由器,哪怕放在边上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网线连接的网速也比无线连接稳定的多。

本来没打算发帖子,看到隔壁山上有人问哪个K2哪个固件中继最好,就想着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A:
据说先换电容,用啥都好

网友:
我也试过,确实是官改或者官方固件,速度最快

网友B:
官改固件可以桥接吗?想用主路由来控制全网设备,所以中继成二级路由了就不好用了。
目前在用老毛子固件。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K2刷的官改,就不刷其他的了。据说官改的无线驱动就是原机的无线驱动,所以信号等同于原机。

网友D:
只支持MTK/雷凌芯片的路由器中继,螃蟹芯片和高通芯片的直接就扫不到?

为毛我中继TP高通、腾达博通都可以上网。iPhone 开的热点倒是中继不了。

网友:
中继确实官改的最好,可以自定义批处理中继,做路由高恪可以微信远程管理,我的5台基本就这么折腾的。先后折腾过潘多拉、华硕等不是功放没驱动信号不好,就是设置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先换电容,用啥都好

没出问题懒的换,反正K2也不是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改固件可以桥接吗?想用主路由来控制全网设备,所以中继成二级路由了就不好用了。
目前在用老毛子固件。 ...

这个没仔细研究,你可以试试看,实践才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K2刷的官改,就不刷其他的了。据说官改的无线驱动就是原机的无线驱动,所以信号等同于 ...

不说中继,如果只是wan口连光猫的情况下我没感觉出几种固件的信号差别。当然,我要求算比较低的,所以也说不好是不是有区别。
不过原版固件带机量很小,官改应该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支持MTK/雷凌芯片的路由器中继,螃蟹芯片和高通芯片的直接就扫不到?

为毛我中继TP高通、腾达博通都可以 ...

不知道原因,反正老毛子固件上自己这么写的。我试了很多次,我要中继那个wifi信号很好的,但是老毛子固件就是死活扫描不出来。也扫不到我那只水星的信号,高通9331的老路由,就在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支持MTK/雷凌芯片的路由器中继,螃蟹芯片和高通芯片的直接就扫不到?

为毛我中继TP高通、腾达博通都可以 ...

同。我的客户至今还有用老毛子和高恪无线中继的,无线桥接AR、高通芯片的路由器,没有任何问题。楼主肯定设置方法有误。

网友E:
蹭网6年的路过,四年在用老毛子,一直很稳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因,反正老毛子固件上自己这么写的。我试了很多次,我要中继那个wifi信号很好的,但是老毛子固件 ...

AR9331?那还是Atheros的不是高通的,QCA开头的才是高通的

网友G:
是你那个老毛子固件有问题吧,下几个新版的试试,除了设置比官改麻烦些,其他的完胜。

网友:
求学...K2到底哪个比较稳定呢..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9331?那还是Atheros的不是高通的,QCA开头的才是高通的

我有点搞不清这两个品牌。之前被网上信息误导过。
反正我试过那只水星确实没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你那个老毛子固件有问题吧,下几个新版的试试,除了设置比官改麻烦些,其他的完胜。 ...

2周前搞中继的当天在老毛子那刚下载的,至少在当时已经没有比我下载的那个固件更新的固件了。我也是一直用老毛子的,知道老毛子好用,所以才会第一个就去用老毛子。但是中继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蹭网6年的路过,四年在用老毛子,一直很稳定

没说老毛子不稳定,但是速度确实不如官改,有些信号扫不出来也是个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搞不清这两个品牌。之前被网上信息误导过。
反正我试过那只水星确实没扫出来。 ...

Atheros后面被高通收购了,就像雷凌被mtk收购一样,都是一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