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KICAD 也太难用了吧?

楼主(2020-04-07):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开源的PCB软件,kicad进入好多人的视野,我也进行了尝试,发现一个我认为最不好用的地方,那就是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原来画好的线竟然不会一块移动,自动调整角度。是断开的。这点也太麻烦了。

网友A(2020-08-18):
我用的AD,移动元器件的时候画好的线也不会跟着移动啊

网友B:
原理图里面会跟着动,pcb里面再移动就不会跟着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D,移动元器件的时候画好的线也不会跟着移动啊

AD可以啊,只要是线条都会动,不要是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会跟着动,pcb里面再移动就不会跟着动了

原理图的移动,线条也不会最短路径,只会绕个大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