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XW-200抽油烟机按钮坏了 尝试维修

楼主(2020-04-07):
去年是强风键有时候不能弹起,想更换那一排按键,以前发过帖子,也在网上试图找到答案,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这么凑合用了快1年了,昨天我妈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按了一下,整个按钮缩进去了。
这就彻底没法用了,只能尝试维修。

抽油烟机维修其实挺讨厌的,因为到处都是油污,
这个抽油烟机是2012年买的,说起来换新的也可以了,不过没有大问题,风机没坏,只是按钮坏了,扔了有点可惜,不过维修起来还是挺麻烦,太脏。
要是别人家的给我200元我都不想去修。

开始以为把琴键开关外面的黑色贴纸撕开就可以更换,然而并没有。

贴纸撕开后根本没有螺丝。
接着尝试取掉顶部的4个螺丝,发现整个前框无法取下来,撬动发现下面有螺丝受力。
没办法,只好把抽油烟机整体拿下来,首先是上面的排气管有3个塑料钩子先拿掉,电源插头拔掉就可以把抽油烟机整体拿下来了。

由于维修时满手都是油污,不方便拍照,所以有些步骤我只能描述一下了。
走弯路的步骤我就不写了,我只写正确的步骤了
1,将前面冷却罩拿掉,去掉圆形的罩子上的螺丝,大概是6个

2,去掉琴键开关上方的4个螺丝
3,将背板的所有螺丝卸下后拿开背板,

4,前框还有数个螺丝需要固定,需要拿掉背板后,用螺丝刀伸进去拆除数个螺丝
5,这样整个前框就脱离了,可以看到琴键开关,已经碎了,塑料老化了

6,琴键开关连到一个供电盒子里,更换整体的琴键开关还需要用网上买,需要几天时间,抽油烟机脏兮兮的到处都是油污没地方放,而且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不能抽油烟也很不方便。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小开关替代原来的琴键开关,供电盒子里有一个小电路板,是给照明LED的电源板。

还有一种方法是从网上购买整体替代电路板,可以改成遥控器来控制,淘宝有售,我就不上链接了。

抽油烟机有点重,一个人安装拆卸不太容易,我和是我爸两个人配合才完成的。
尤其是安装回去的时候,稍微用点力,墙上的受力的2个金属钩子有可能被撞扁,这样只能把抽油烟机取下来,然后把那2个受力的金属挂钩撬开一点才能重新挂上去。

顺便吐槽美的CXW-200的质量和设计真是不怎么样。
第一:固定外面冷却面板的2个金属卡子不是焊接的,居然使用胶水粘的,清洁拆卸几次后就掉下来了,
只能找焊接不锈钢的花钱焊上去
第二:通过这次维修发现结构设计很不合理,我觉得最简单的维修设计是把贴纸撕开后,拧开螺丝就可以更换这一排开关。

最后总结一下最简单的维修方法,整机不需要拆下来,把供电盒子2个螺丝拧下来后,将琴键开关的插头拔掉,并且用一个台灯开关代替,这样只能用高风
照明,低风功能就不能用了,其实也无所谓了,过几天我买一个台灯开关,并且用热熔胶站在右侧,这样美观一些。整体更换琴键开关太麻烦了,不建议这么做,想美观的就改成遥控板控制,不想折腾的就用单个台灯开关控制就行。

网友:
油烟机真的好重 去年家里的华帝电源板坏了 索性换了个林内 旧机器让小黄狗10块钱回收了 小区收破烂的大叔都不要

网友A:
楼主你心里要求太完美了。
我家里的按钮回弹失灵,我就把线外接了,然后本坛1.9元买的明装开关粘一个在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心里要求太完美了。
我家里的按钮回弹失灵,我就把线外接了,然后本坛1.9元买的明装开关粘一个在外壳 ...

第一次拆这个,不知道具体结构
美的这个设计真差

我也是外接的开关,再换一个琴键开关没有这个勇气了
太累人了

网友B:
我就不明白,装琴键开关了,为啥还用电路板?一般都是轻触开关才用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明白,装琴键开关了,为啥还用电路板?一般都是轻触开关才用电路板的………… ...

这个电路板是给LED照明的驱动电源

网友:
去年我也修了一下,老板电器的,买了块按键电路板,还好,结构比你这个简单。
确实如你说的,自己家的都不太乐意拆,何况帮别人修呢,200块搞的满手都是油

网友:
去年看到一个清洗抽油烟机小卡片,好像要100-200,专业清洗。。。。不过我家那台前面中间一块玻璃螺丝都秀死拆不下来,看到抽油烟机我就头疼

网友C(2021-10-12):
我家的就是这个型号,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就是这个型号,感谢楼主分享!

我这个油烟机国庆节使用中突然不转了
不想去修了

换了一个新的其它牌子的,
带自动清洗,手势开关机
买了8年延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就是这个型号,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我提一句
美的的这个做工不算好
前面固定冷却面板的卡子是用胶水固定的
居然不是焊接的

拆卸几次冷却板清洗,这个卡子居然掉了

我没搞明白为什么厂家不用焊接,或者螺丝固定
胶水沾肯定不是那么牢固
所以前几年这个卡子掉了后,为了继续使用
我只好拿着这个冷却板去外面找了人焊接回去
由于焊接精度问题,有点偏差,最后只能固定一个卡子
弱爆了

网友:
还是我家方太好拆,前面板一抠就开了,也是琴键开关坏,修了好几次了,没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提一句
美的的这个做工不算好
前面固定冷却面板的卡子是用胶水固定的

我的没有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唯一遗憾就是声音太吵了,特别是最大档位,我妈妈意见很大,另外那个led照明灯第二年就坏掉了。

网友:
今天终于把机器拆下来,修好主板LED供电,清洗干净整个油烟机,累,太累了……下次再坏都没有勇气再拆下来了。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模一样,毛病也一样。看了你的帖子我决定不拆了,在外面接个开关吧。

网友(2022-08-14):
cxw 200 dj216, 也是开关坏了,拆了顶上4个螺丝,还是拆不下来前面板,有大神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