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无线鼠标M10拆,加电容消抖解决按键自动双击问题

楼主(2020-04-07):
wxleasyland@sina.com
2020.4

一、按键自动双击
    雷柏便宜无线鼠标M10,按键会自动双击,把按键拆开,触点打磨光亮,再装上,还是会经常发生自动双击!这个问题就大条了!以前其它鼠标打磨完,好用得很呢!
    按键是接入雷柏定制芯片的,不是接入鼠标芯片,说明雷柏芯片里根本就没有按键消抖!或者消抖不够!
    鼠标芯片厂家做的芯片,如果直接接入按键的话,都是有内置去抖动的功能。
    所以雷柏这么低级的错误是不会犯的,应该是低配版把这个功能省掉了,让大家去买高配版。所以网上有人反馈雷柏新鼠标也会双击。
    垃圾,原来以为雷柏便宜又好用,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子的。国产真是无底限,未来还是往罗技上靠吧。

二、改造消抖去抖动
    按键上并联0.47uf电容,OK,相当好用,不会自动双击了。
    原理:
    消抖要20ms的延时。参见百度《按键消抖》。
    一个人按鼠标按键最多一秒按10多下吧,所以按半下是33ms。
    测了按键针脚雷柏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是56K,就按RC=33ms,最后C取0.47uF。

三、上图

网友:
是个好方法,做个标记,回头用的到的。。。

网友(2020-06-01):
收藏了  这法子不错

网友:
玩FPS游戏有没有影响?

网友:
好办法,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厉害,支持一下。

雷柏这波操作,基本和山寨鼠标没啥差别了。

网友:
现在厂家都玩这个了,技术限制。苹果玩的最溜。

网友:
电容破双击,何解?

网友:
我有一个2分钟,必死机,波动开关又能用2分钟,

网友:
楼主怎么打磨的啊,可以说下嘛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才知道鼠标有消抖

网友(2021-01-27):
标记下,我遇到了双机的问题,先记录准备换微动的 现在看到了可以先尝试

网友:
丑死了,用一只贴片电容或者聚酯电容就好看多了。

网友:
找图片看到你这个了太棒了

网友(2021-09-13):
我在纠结雷柏M10和罗技M186,一个25.9,一个49,现在一看还是买罗技算了。

网友(2023-06-07):
第一次听说这个鼠标消抖,感觉没遇到过。

网友:
这技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网友(2024-10-18):
学习了,还是有高人啊,回家试试

网友:
改了,没有改善呢,是不是还差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