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午喝了酒开始飞线

楼主(2020-04-07):
单位的试机用显示屏触摸坏了,检查线断了只能飞线,想着中午吃完饭回来在干,走到半路被同事叫住喝酒,喝了三两酒回来感觉还行开干,看到断了两根,其他三根也不好了一共五根

网友A:
我去这个也能飞线啊。我上次u盘 这样的线断了,直接把u盘 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个也能飞线啊。我上次u盘 这样的线断了,直接把u盘 给废了。

浪费么这不是

网友:
这单位够节约啊

网友:
有一种胶叫导电胶,看到有特价的可以撸来来备用

网友:
牛逼的技术

网友:
破除了喝酒手会抖的谣言,甚至还更稳

网友:
这酒喝的到位啊。

网友:
来了感觉了

网友:
越喝眼神越好了?

网友:
怎么破线上锡哦?是凭感觉?我有个高清液晶屏幕就是屏幕排线断了几根,我在放大镜下看得到,就是破线烙铁不得行。

网友:
不喝酒还手抖····整两口后···眼不花··手也不抖···干活还麻利~~

网友:
不喝点小酒恐怕还焊不出来

网友:
这活儿 不喝点酒估计还搞不来

网友:
想起了我师父教我开车时 不喝酒不教  教也教不好 喝了酒啥都教 不该教的也教了

网友:
弄得和原来的那样顺溜的, 不好吗?

网友:
这种排线确实不好焊接,因为温度一高,整个塑料就收缩成一团了,我就焊废好几个,所以佩服楼主的焊接技术,666!

网友:
下次我也喝点,焊功能提升50%

网友:
38还是52度的,稳稳滴!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是比武松还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