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电子钟加倒计时器

楼主(2020-04-07):
废电饭锅拆的控制板当倒计时器
电子钟就是电子钟板 用螺丝固定在薄木板上 接上5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倒计时视乎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倒计时视乎挺麻烦的

简单 找个废电饭锅拆控制板 VCC GND接5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标题进来想象是单片机啊编程什么的,结果。。很熟悉的电路

网友:
给弄个好看的壳子吧~

不然会被家里人嫌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进来想象是单片机啊编程什么的,结果。。很熟悉的电路

这个的难点就是找电饭锅控制板的电源接口 不过一般都标了+5V GND 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