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假金士顿开卡求助,SM2246XT的芯片。

楼主(2020-04-07):
颗粒上面没有任何标识,求助各位大神,SM2246XT的芯片。

目前用sm2246XT_MPTool_O1224H开卡成功了,能正常识别,但是跑圈无法测试通过,写入没问题,读取的时候就报错。

网友A:
你求助啥呢?什么信息都没有

能不能上电,能不能识别盘,FLASH ID是否识别全了

开卡报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求助啥呢?什么信息都没有

能不能上电,能不能识别盘,FLASH ID是否识别全了

目前用sm2246XT_MPTool_O1224H开卡成功了,能正常识别,但是跑圈无法测试通过,写入没问题,读取的时候就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用sm2246XT_MPTool_O1224H开卡成功了,能正常识别,但是跑圈无法测试通过,写入没问题,读取的时候就 ...

跑完一圈,pretest一栏选3重新开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完一圈,pretest一栏选3重新开一遍。

大佬,选3项后成功开卡,但跑圈还是无法通过。写入没问题,读取全报错。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海力士小胖子颗粒能开过你就应该高兴了 跑圈是不可能过的。。。。

网友(2020-06-29):
哎,难道说是海力士的颗粒?  拆机片intel是不是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