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2013年福克斯车身电脑拆解 FORD BV6N-14A073-ET ECU

楼主(2020-04-07):
行车电脑拆开看看

网友:
日货无处不在

网友:
没把两块板子分开来看看?

网友:
清一色松下的继电器,全部焊接 坏了就换总成!

网友A:
这是福特的车身控制单元(BCM)
我们常说的车身电脑是电控单元(ECU)

哥们你弄混了。。。

还有 把第二列中的第五行的那个5A保险片拔了 车子开起来正常 但是里程表不走字了   有福克斯和翼虎的可以试试看  这俩车的BCM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福特的车身控制单元(BCM)
我们常说的车身电脑是电控单元(ECU)

然后开了十年都还是一两万公里的准新车

网友:
这是副驾驶脚窝里面的那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开了十年都还是一两万公里的准新车

小到福睿斯 大到锐界 都能不走字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福特的车身控制单元(BCM)
我们常说的车身电脑是电控单元(ECU)

那个是组合仪表的保险丝

网友:
那是 如今要是没有日货  地球都不会转了

网友:
这是BCM, 行车电脑一般在发动机舱里

网友C:
前福克斯车主路过,总结:没劲、耗油、空间小、操控好、皮实。

网友D(2021-02-01):
引用 网友A:
这是福特的车身控制单元(BCM)
我们常说的车身电脑是电控单元(ECU)

这哥们没弄混
福特的名词本来就是自有一套,和别家的不一样

还有福特修改里程很简单而且没法检测,不用拔保险丝这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福克斯车主路过,总结:没劲、耗油、空间小、操控好、皮实。

那是你不会开,没劲请拉3500+转速,油耗那是1.4吨欧洲碰撞5星的车,安全是有代价的
空间小是底盘运动化调教,喜欢空间大的去买扭力梁,那个空间绝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哥们没弄混
福特的名词本来就是自有一套,和别家的不一样

啥办法?

网友:
这玩意啊,ecu我都拆过,可惜现在趴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不会开,没劲请拉3500+转速,油耗那是1.4吨欧洲碰撞5星的车,安全是有代价的
空间小是底盘运动化调 ...

已换 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福克斯车主路过,总结:没劲、耗油、空间小、操控好、皮实。

噪音大, 高速贼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