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豆浆机DS10B11维修一例(主板型号:MS-DS10B1-D-V1.0))

楼主(2020-04-07):
上午在其他地方发了,这里也留个记录备查…………

美的豆浆机型号:DS10B11电路板型号(CPU板):MS-DS10B1-D-V1.0
找不到购买记录了,电路板上的日期是2009-06-16,应该是2009年或2010年购买的
在2013年修过一次,当时折腾温感(热敏电阻),那次没修好: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816

这次考虑要长期节衣缩食,又拿出来修……
先拆开,又是怀疑温感,折腾无果,百度,搜不到相关型号的维修案例,但找到了搜索关键词……
“美的豆浆机灯全亮报警”、“美的豆浆机故障全闪灯不启动”、“美的豆浆机滴滴滴叫不启动”

故障现象:豆浆功能启动即连续滴滴响、LED全闪,报错、报警,果汁功能启动运转正常

然后怀疑是防“溢出检测”电路问题。顺着溢出检测端,找到信号是送到CPU的10脚。溢出时相当于下拉电压,但实测10脚电压只有2V左右波动……
试着在5V到10脚接个2M的电阻,试机OK,第二天试机也OK!

楼主:
之前找不到电路图,修好后找到了类似的电路图(CPU引脚数量对上了)
【美的DJ12B-XXXX豆浆机实绘电原理图】http://www.51wendang.com/doc/c0b637dba358704dca074b7d
从这个电路图来看,外置了上拉电阻是510K的,我已经加了2M的装好了,就暂时这样使用吧

楼主:
在网上搜索过程中,发现还有个故障的修复也是增加上拉电阻。看来美的豆浆机的电路有通病,CPU芯片内部的上拉设计容易出故障!
【美的豆浆机不定时自动“取消”】

网友(2021-07-01):
引用 楼主:
之前找不到电路图,修好后找到了类似的电路图(CPU引脚数量对上了)
【美的DJ12B-XXXX豆浆机实绘电原理图】 ...

正好同型号的豆浆机坏了,收藏待修

网友(2021-12-06):
家里有个苏泊尔 上个月老爸打电话跟我说豆浆机 滴滴响 不启动。我还没时间回去 等回去了按照你的方法试试,虽然品牌不同 估计原理想通。留个记号